关于显示100万以上的数值

楼主(2008-07-08):
现在我手头有一个项目,关于输煤的,需要以年为单位统计煤量,一年的煤量大致是在1000万吨左右,我用的是modicon 67160,上位机是ifix的
各位大哥,有谁知道怎么显示的告诉小弟一声,多谢了

网友A:
用双字或是浮点数,再大个100倍的数字也能摆平

网友B:
就用浮点数了!占用两个字

网友C:
16位的不行;

但32位的足够了;

网友D:
楼主用的是modicon 65160吧   浮点数(实型REAL)就可以

网友E:
用字符串吧 多长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