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煤矿对(对旋防剥轴流风机)的应用

楼主(2008-07-08):
请各位搞煤炭行业的同行朋友给讲一下,在这种风机上使用变频器有什么好处,我们老板现在正在考查200KW风机使用变频器对煤矿生产或安全有啥好处?

楼主:
对不起,"是对旋防爆轴流风机"开头写错了!

网友A:
去年在四川做了两套是160kw的,这个风机是装在地面的,没有防爆要求。当时客户要求就是节电,没有想到装完后启动特别平稳,在启动的时候对其他的设备的影响几乎没有,这也许是对生产或安全的好处吧,呵呵!

网友B:
1、“没有想到装完后启动特别平稳”,楼上的变频专家怎么能没想到呢?难道不知道变频软启动?

2、请你说说节能情况???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啊,你们继续,我帮个板凳听课

网友D:
请问2楼,你一套是装两台变频器还是装一台变频器,装两台好还是装一台好,如果只有一台电机运转对风机有没有影响。

网友E:
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方案?能否一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