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75KW的电机改成56KW?

楼主(2008-07-08):
各位大哥大姐,我定了一批电机,是75KW的,而配备的控制设备是按75HP来的,能不能给想个办法让它把功率降小呀到75HP????电压是380V,

网友A:
只要安装尺寸对得上,就放上去用吧。没准机器跑得比设计的快,用户高兴呢。

网友B:
没有好主意,就一个不好的,不怎么地,仅供参考。

把铭牌换了。

网友C:
~把铭牌换了~

      哈哈,好主意。

网友D:
既然设备定过来就用拉,如果不好看的就把铭牌换下,只要安装尺寸一样的可以

网友E:
“是75KW的,”

1、这位网友好胡涂,75KW是额定功率;

2、它的实际功率是跟负载大小的,50KW的负载他就出50KW的力;

3、只要额定转速相同,安装不存在问题,就直接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把铭牌换了~

  哈哈,好主意。

楼主:
我也认为可以,但是控制装置及电源线都是按56KW选择的。又不能更换,如果直接运行电流也不会太大,是ABB的电机,就是启动电流不知道会有多大?????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是75KW的,”

1、这位网友好胡涂,75KW是额定功率;

2、它的实际功率是跟负载大小的,50KW的负载他就出50KW的力;

3、只要额定转速相同,安装不存在问题,就直接用吧!

内容的回复:

那启动电流那???????会怎么样???用56KW的控制设备去控制75KW的电动机,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G:
你应该把电源容量,线路情况,控制的开关和接触器,热继等参数告知,还有是否可低效和低功率因素运行等.

网友H:
我认为要看负载,我以前用过7.5kw电机用5。5kw的控制电流很小没有出什么问题。这大电机要看启动时的电流怎么样了。

网友I:
75HP 应该是55KW电机  如果负载不变的情况    电源容量,线路情况,控制的开关和接触器都正常利用   就是看启动元件容量选择的余量了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是75KW的,”

1、这位网友好胡涂,75KW是额定功率;

2、它的实际功率是跟负载大小的,50KW的负载他就出50KW的力;

3、只要额定转速相同,安装不存在问题,就直接用吧!

内容的回复:

但是控制的接触器还有电缆什么的都不能换?而且还是直接启动。我们用的是ABB的电机。这样能行吗????????

楼主:
原来用的75HP的空载电流大概在45A左右。负载不是太大,带离心泵。带载也就是60左右。

楼主:
而且是直接启动。用施耐得的傲马系列进行监控。过去就一直是直接启动。抽屉式控制,一个总电源开关,一个接触器。

网友J:
75KW直接起动?贵厂的变压器真是够大的!我比较赞同刘志斌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75KW直接起动?贵厂的变压器真是够大的!我比较赞同网友E的观点.

是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