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改造????????????

楼主(2008-07-08):
我定错了一批电机,要求是75HP,而定成75KW的了,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把功率降下来呀,前提是电压是380V,控制设备不能改动

网友A:
跟供应商商量调换。改造难。

网友B:
晕了

这个你还是跟电机厂家直接交涉的好

网友C:
把电机换个铭牌,呵呵呵

网友D:
一样也可以用嘛 !给厂家说只要价格不变就好

网友E:
功率是由电机所带负载而定的,所谓大马拉小车,你要想把马变小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