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改造???????

楼主(2008-07-08):
我定错了一批电机,要求是75HP,而定成75KW的了,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把功率降下来呀,前提是电压是380V,控制设备不能改动。

网友A:
怎么改,该不会把电机拆了重来吧?

网友B:
不该控制设备不好办吧?  想把功率降下来不该控制设备那只有换电机了》

网友C:
楼主是做什么职务的?这要求很显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C:
不过还是有两个对你有益的办法.1,你就说你们刚买的电机质量不好,需更换,然后拿到供应商哪里去换成75HP,就摆平了!2,你打电话到供应商那里,和他说好,叫他送一批75HP电机到你公司,你们换好后,你就说没叫他送,然后供应商也说接电话时听错了,这电机不是你们公司说要的!

网友D:
楼主请问电机是用什么的负载机械呢?如果机座号差不多的或者中心高一样,机械负载允许的,可以建议变频运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电机是用什么的负载机械呢?如果机座号差不多的或者中心高一样,机械负载允许的,可以建议变频运行

    玩笑,75KW 变频运行, 一台都增加一万多,何况是一批,如果是一般电机,一台才几千块咧~!还不如重新买得了 ~

   ~

网友F:
如果控制的负载不变  控制设备中   除启动元件可以要改  其他的可以不变

楼主:
对:蟙蠩 关于

不过还是有两个对你有益的办法.1,你就说你们刚买的电机质量不好,需更换,然后拿到供应商哪里去换成75HP,就摆平了!2,你打电话到供应商那里,和他说好,叫他送一批75HP电机到你公司,你们换好后,你就说没叫他送,然后供应商也说接电话时听错了,这电机不是你们公司说要的!

我们急用,而且是进口的电机,交货周期较长。很麻烦的事情。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今夜有风 关于

如果控制的负载不变  控制设备中   除启动元件可以要改  其他的可以不变

内容的回复: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只提供设备,控制部分和电缆都是对方提供的,其实我们的负载是挺小的,而且都是直接启动,如果我们把75KW的当成75HP的来用,不换控制装置,也直接启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G:
打个电话叫供应商换不就得了!!!换成功率小一点的!!!还能从中捞不少好处呢!哈哈,,最后句式开玩笑的!!不要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打个电话叫供应商换不就得了!!!换成功率小一点的!!!还能从中捞不少好处呢!哈哈,,最后句式开玩笑的!!不要介意!!

关键是急用,而且还是进口的电机,时间不等人呀

网友H:
如果安装尺寸可以的话,控制部分小改动一下,大马拉小车,天知??

楼主:
对:懂一点点 关于

如果安装尺寸可以的话,控制部分小改动一下,大马拉小车,天知??

内容的回复:

怎么改动??????

网友I:
我们做过一批工程关于起重机的,大车电机就是本来只要35KW的,结果用了75kw的电机,反正也能用,就是速度超快,不过我们本来就是多速度的,将就用,新系统恐怕不能这样用,用户也不会答应的

网友J:
换一批好了,退回去,或可以库存,以后总要用的,铜在涨,说不定还是一种投资..

网友K:
还是按设计来.如果要用也最好先有个很可行可靠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