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车转矩控制问题

楼主(2008-07-08):
各位大虾:
       现在要设计一台工厂内拉矿用牵引机车,用两台功率为110KW变频器分别控制两台110KW的电机,要求额定牵引力达到60KN。现在出现了启动的时候力矩不够大,只有50多KN,拉不动负载,此时一台变频器参数:输出转矩达到130%,电机电流230A,电压15V正负5V左右波动。但是当机车启动以后,有一定的速度时,拉力可以达到85KN。

请问如何提高启动时候的转矩。

网友A:
建议提高启动转矩,延长启动加速时间。

网友B:
1楼正确

网友C:
可以根据负载和加速度大小,确认下需要的电机功率;从而呢,你就可以决定是延长启动时间,减小加速度;还是增大电机功率

楼主:
各位大虾,这是我初次做牵引控制,谢谢给我提了宝贵的意见。

考虑用闭环转矩控制,不知道可以不,但是成本要提高6K,还在考虑中,希望给点意见

网友D:
可以选用闭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试试,不行就加PG闭环.

网友E:
两台电机是如何连接的,负荷如何分配。

网友F:
以前的那种矿山用的架线式机车,它有个问题在线路远端启动困难.原因就是远端电压过低,一般就是增加环流站来提高电压.就和现在电力机车一样的.不晓得你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楼主:
两台电机是独立了。变频器共用I/O控制信号。

线路电压很稳定,不存在远端电压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