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原有组态里再加一个IM321从站组态需要停机Download吗

楼主(2008-07-08):
用的CPU是414-H的高冗余容错双CPU,下面用ET200M (IM321)来扩展模块,现在需要在原有组态里新加一个从站,组态编译好了,想下载进CPU,CPU需要停机下载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A:
下载硬件时,需将CPU置于STOP位.

网友B:
硬件下载需要停机

楼主:
也就是说下载硬件组态需要停机,而下载程序块的话可以不停机,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下载硬件组态需要停机,而下载程序块的话可以不停机,对吗?

是的

网友C:
不一定看你下载的程序怎么编的,还有你的设备安全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