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说深圳人机和台湾威纶的编程软件同装在一台电脑里会造成软件冲突,是真的吗?

楼主(2008-07-08):
有说深圳人机和台湾威纶的编程软件同装在一台电脑里会造成软件冲突,不知是否属实。我只装了威纶的。但现在又用到人机的了,还没敢装软件呢。还有说两种能通用呢。用过的请给予指教!谢谢了!

网友A:
不安装在一个分区下面 试试

我的电脑这样安装的

楼主:
就是一个装在C盘,另一个装在D盘。好主意。就这么办。谢谢!

网友:
我这样做已经损坏了两个屏了.现在还放在这呢

网友B:
有这么严重!!!!!!!!!

网友C:
可以装在一个盘的,只要在不同的文件夹即可,我的就这样装的,可正常使用。但是不可能同时打开两个软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装在一个盘的,只要在不同的文件夹即可,我的就这样装的,可正常使用。但是不可能同时打开两个软件的。

网友:
我这样做已经损坏了两个屏了.现在还放在这呢 ,这两个屏谁要500一个都有拿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样做已经损坏了两个屏了.现在还放在这呢 ,这两个屏谁要500一个都有拿去

FAQ上说将屏后面第二个DIP开关至于ON,然后用对应的软件重新下载就可以解决问题。完成后再至于OFF。

网友:
我试过了,FAQ纯粹是胡说八道。我这两台只能做玩具了。

网友C:
 ;我还错用过威纶的软件对人机的屏编程,也没有损坏人机的屏。不过就是屏里的按键等毫无反应,改用人机的软件后屏一切正常

 ;

网友:
我那两台就一直无法与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