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 通讯口烧坏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08-07-08):
我公司在做一套系统时,用到了工控机和耐压测试仪的RS232通讯方式,采用九针串口线直接连接,但在使用中,发现高压仪的通讯口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会无缘无故损坏,导致通讯连不上,而且在一周内损坏了两次,我们检查了电脑和耐压仪的供地发现是连接正常的,
  但我们检查到通讯电缆的电阻偏大,三米的电缆,阻抗达到了10欧姆,而正常的线只有零点几欧姆,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串口的损坏是否也会由于这个线的阻抗偏大引起,如果不是,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导致,还有能否推荐一下关于串口保护方面的产品和资料,谢谢!

网友A:
可能 是RS-232与设备间地线回路的电压、静电、浪涌、雷击、热拨插等因素所造成对RS-232串口与设备的损坏。

若有其它疑问请联系我:tianxiao@henrich-inc.com.cn

网友B:
加个RS232光电隔离器;

网友C:
加个光电隔离就行了RS232

网友D:
加个RS232隔离保护器,型号,MWE232-B

网友E:
"我们检查了电脑和耐压仪的供地发现是连接正常的"   你把地线别共接了,试一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加个RS232光电隔离器;

网友G:
可以把电脑的地和耐压仪的共地现接好!应该能避免这问题,是在不性就家隔离器好了,西门子PLC交流QQ群:66706362,帮助大家学习PLC和进行PLC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