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如何自动复位

楼主(2008-07-08):
我是新手,不知道6se70变频器的复位参数及方法,希望有高手指点

楼主:
有知道的告诉一下吧。哈哈谢谢了。

网友A:
自动复位?

还是手动复位好。

网友B:
还可以取自变频器的故障状态字,当故障时自动复位.

网友C:
1、手动,断电自动复位。

2、面板复位。

3、设置参数复位。(注:接根线给变频器复位,好久以前搞过,忘如何设置的了)

4、变频器通讯复位。

网友D:
P60设2

p970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