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永磁低速同步电机90TDY060(220V)的转子转过的角位移精度高吗?

楼主(2008-07-08):
永磁低速同步电机90TDY060(220V)的转子转过的角位移精度高吗?有多少度?与步进电机相比较会差多少?请楼上的赐教,谢谢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永磁低速同步电机来代替步进电机,降低成本,但是旋转角度只能用通电时间长短来控制,不知此电机有无惯性,有无其它影响,假设每次给它通相同时间的电,那么它旋转的角度一样吗,误差多少

网友A:
如果你有本事,几乎可以达到步进电机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