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一种电位器

楼主(2008-07-08):
 原来的SCR调压器是用手动的电位器来调节压的,现在我想把它改造成一种自动调压的装置,用D/A输入模拟信号来调节大电压。

 我不想改造控制柜内部接线,有没有一种电位器可以输入模拟信号来调节电位器电阻的大小呢?当然也欢迎其它更简洁的解决方案。

    谢谢!

网友A:
你需要的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电位器了.

网友B:
可以建议楼主用数字保持电位器,呵

网友C:
你这里需要一套单片机系统,工作量非常大,应该是资深电子工程师工作几个月才能完成的。

网友D:
呵呵,或用PLC,不过成本可是很高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可以建议楼主用数字保持电位器,呵

谢谢你,我有一个新想法:用角位移电动执行器来驱动电位器旋转的方法,控制信号用0-10V来做,不知有没有这样的工程先例呢?

楼主:
谢谢大家,我有一个新想法:用角位移电动执行器来驱动电位器旋转的方法,控制信号用0-10V来做,不知有没有这样的工程先例呢

网友C:
越来越复杂拉,不但需要电子工程师,还需要机械工程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呵呵  搞大了

网友G:
两个方法

1 用一个风门执行器链接电位器,风门执行器输入为 4~20或0~10V,0-10V的比较少。输出为旋转角度,但大部分是0~90度的。

2 用一个隔离线性放大器。如图。

网友C:
楼上想的也太简单了吧?你的图也有明显错误

我猜搂住想的要自动调压可能是这样的:原来是通过观察设备的工作情况,手动调节电位器旋扭来实现调压,现在是要自动监测设备的工作情况,然后发出指令自动调节电压输出,或者是人工监测设备工作情况,然后通过键盘或其他输入方式给调压器指令,自动调节电压输出,这时候的电位器是一个数字电位器,需要由单片机来控制。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如果用执行器来推动电位器旋扭实现调压,则不但需要设计单片机系统来接受和处理有关设备运行情况给出如何调压的指令,还需要设计相应的精密机械装置来保证执行器准确无误的调整电位器旋扭以及这种动作的长期可靠性设计,那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设计开发过程。

网友G:
补充一下

楼主说过 把它改造成一种自动调压的装置, 控制信号用0-10V来做。
也就是现在的手动旋转电位器改变电压要改为 通过一个信号如0-10V来改变电压。
即通过一个信号如0-10V来使电位器自己转或代替电位器。(目标
至于这个控制信号如0-10V是怎么来的, 自动算法等就不在楼主问题反问内了。

风门执行器(A)主要是角度调整,转动部分可固定直径<20mm轴。(自带固定卡具)
做一块PCB板(B),将电位器焊到B上,A转动部分与电位器轴相连,B与A底面相连。
注意:有的A带自动复位功能,一般的A其旋转角度在0~90度之间。

电位器在这里主要功能是输出一个调节电压。隔离线性放大器(C)输入侧与输出侧电气隔离,是2路回路。
靠光耦合,这里C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
注意:C的放大倍数,有的不为1。

我不是很喜欢单片机做控制,主要是PCB板这块,看过一些做工好的PCB版。我做的PCB版,虽然能用,但在抗干扰、测试点、调整点、元件参数补偿、防腐、工艺等方面,不如人家。如果找专业的做PCB板,想我都是非标做的一次成本太高。

楼主:
对:风清扬西 关于

楼上想的也太简单了吧?你的图也有明显错误

我猜搂住想的要自动调压可能是这样的:原来是通过观察设备的工作情况,手动调节电位器旋扭来实现调压,现在是要自动监测设备的工作情况,然后发出指令自动调节电压输出,或者是人工监测设备工作情况,然后通过键盘或其他输入方式给调压器指令,自动调节电压输出,这时候的电位器是一个数字电位器,需要由单片机来控制。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如果用执行器来推动电位器旋扭实现调压,则不但需要设计单片机系统来接受和处理有关设备运行情况给出如何调压的指令,还需要设计相应的精密机械装置来保证执行器准确无误的调整电位器旋扭以及这种动作的长期可靠性设计,那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设计开发过程。

谢谢风清杨西啊!

      你的推测很准啊,完全符合你说的情况。只不过你说的监测运行情况的部分,我已经做好了,是用工控机+数据采集卡来测量温度的,我想做的就是用板卡上的模拟量输出端口输出一个给定的值(这个值我也确定好了),如0-10V信号来调节SCR调压器,进而调节功率,控制温度。所以工作量并不是很大的。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gm99cn 关于

补充一下

楼主说过 把它改造成一种自动调压的装置, 控制信号用0-10V来做。
也就是现在的手动旋转电位器改变电压要改为 通过一个信号如0-10V来改变电压。
即通过一个信号如0-10V来使电位器自己转或代替电位器。(目标
至于这个控制信号如0-10V是怎么来的, 自动算法等就不在楼主问题反问内了。

风门执行器(A)主要是角度调整,转动部分可固定直径<20mm轴。(自带固定卡具)
做一块PCB板(B),将电位器焊到B上,A转动部分与电位器轴相连,B与A底面相连。
注意:有的A带自动复位功能,一般的A其旋转角度在0~90度之间。

电位器在这里主要功能是输出一个调节电压。隔离线性放大器(C)输入侧与输出侧电气隔离,是2路回路。
靠光耦合,这里C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
注意:C的放大倍数,有的不为1。

我不是很喜欢单片机做控制,主要是PCB板这块,看过一些做工好的PCB版。我做的PCB版,虽然能用,但在抗干扰、测试点、调整点、元件参数补偿、防腐、工艺等方面,不如人家。如果找专业的做PCB板,想我都是非标做的一次成本太高。

 谢谢!你画的图很清楚。

   楼主的第二条很符合我的想法。你说的风门执行器是不是一个角行程电动执行器,有没有它的一些资料呢,发一份到我邮箱,行吗? 还有你说的隔离线

性放大器我觉得也可以考虑,有它的一些资料吗。

   mailto: zhenghuigo@yahoo.com.cn

   再补充一点:由于自动控制算法不是很稳定,我还想保留手控控制电位器的功能。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的参与!第一次在这发贴就有这么多人捧场,太幸运了啊!

网友C:
SCR调压器那个调压的电位器是固定在它的面板上的还是他调压器预留一个接口,你从接口引出线把电位器装到你设备控制柜的面板上?或者它还有可以接受0-5v或0-10v的模拟信号调压的接口?好像SCR调功模块一般都应该有这样的接口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SCR调压器那个调压的电位器是固定在它的面板上的还是他调压器预留一个接口,你从接口引出线把电位器装到你设备控制柜的面板上?或者它还有可以接受0-5v或0-10v的模拟信号调压的接口?好像SCR调功模块一般都应该有这样的接口把?

是接出引线把电位器装到控制柜的面板上,一般的SCR调功模块都有这样的接口吗?那我得仔细去看看了,说不定有

楼主:
请问各位,SCR调功模块中手动和自动切换如下图所示:现在假设C1、C2的I/O口不存在,只有GND、R1、R3三个口,要实现手动/自动档切换,做到当切换为自动档时,R1和R3能输入0-10V的信号来做控制信号,这个外部的电路应该怎么布线啊?能做到吗?

网友H:
这个只是一个电子电路的问题。我在一本《实用稳定电源》中交流稳压章节看到有类似的电路。用晶体管搭建的一个电路,有调节和同步两大功能部分组成。电子的我不太懂,但是我估计可行性绝对有。

网友C:
晕倒。你自己贴的那个图不是说得非常清楚吗?开关拨到上边为手动调节,拨到下边为自动调节,从C1C2端子处接入4-20mA的模拟信号进行调压控制。严重怀疑你前面说的“只不过你说的监测运行情况的部分,我已经做好了,是用工控机+数据采集卡来测量温度的”这句话的真实性,能做这项工作的人还要来问这样低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晕倒。你自己贴的那个图不是说得非常清楚吗?开关拨到上边为手动调节,拨到下边为自动调节,从C1C2端子处接入4-20mA的模拟信号进行调压控制。严重怀疑你前面说的“只不过你说的监测运行情况的部分,我已经做好了,是用工控机+数据采集卡来测量温度的”这句话的真实性,能做这项工作的人还要来问这样低级的问题?

你理解错了,上面哪个图只是参考,不是实际的情况,我是要达到上面图中的效果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你用的那个调压模块只有一个外接电位器用来调压,没有其他标准的调压输入信号(比如0-10v,0-5v,或者4-20mA)接口?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需要把这个电位器改用数字电位器,你既然都有工控机拉,那就做成一块小板卡插到工控机里去,通过软件自动调节这个数字电位器。

网友C:
路漫漫其修远兮,你这个工程量还真是不小,既有软件还有硬件。我一般只作硬件电路,软件有专门做软件的,你比我厉害多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路漫漫其修远兮,你这个工程量还真是不小,既有软件还有硬件。我一般只作硬件电路,软件有专门做软件的,你比我厉害多拉。

你说对了。我现在基本定下方案了,用0-10V模拟量输出(我用的是研华的卡带D/A输出的)调节角行程执行器带动电位器转动,调节电阻,把手动电路和自动电路并联接入SCR调功器的同一端口,加转换开关实现切换。

呵呵,我是自动化的初学者啊,刚入门,就碰到这样一个麻烦的项目了,你们都是前辈啊,我要多向你们请教啊,做硬件电路的才厉害呢,我最佩服能设计电路的人了,以后还希望多多交流啊!

网友I:
学习下了,

SCR 现就是用电位器来调节电压0~10V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能不能模拟量输出的0-10V直接接到控制脚  GND 和 R1之间?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楼主:
对:文彬2 关于

学习下了,

SCR 现就是用电位器来调节电压0~10V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能不能模拟量输出的0-10V直接接到控制脚 ; GND 和 R1之间?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内容的回复:

思路是很不错的,不过我还想保留手动电位器调节的部分,目标要实现手动/自动来回切换

楼主:
对:lsh321300 关于http://hi.baidu.com/lsh3213 说价格最低也许你不信,不过比过之后,你就知道了,我公司的优势在哪,包括健全的物流体系,不信,你可以给鄙人来个电话,将不让你所望

公司简介

福州福大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科研开发和工程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生产过程自动化、电气自动化、企业管理信息化方面的系统集成、软件开发、工程设计、技术服务等;专业代理全球知名品牌产品,年营业额超20亿人民币。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在产品销售、工程项目承接和改造、系统设计和开发方面能与贵司开展多方合作,为贵公司提高工艺,节省成本。以下是我司代理和经销产品的部分明细,如您有任何需求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全力为您服务:

福大自动化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林盛华(OEM项目工程师)

电话:021-69116997

手机:13795447976

传真:02-69116960

E-mail:lsh3213@126.com

地址:上海嘉定区江桥镇勤丰路288号
内容的回复:

哪来的丢了福大的脸了,我就是福大的

网友J:
晕啊!哪来这么多广告。浪费各位时间谁赔!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文彬2 关于

学习下了,

SCR 现就是用电位器来调节电压0~10V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能不能模拟量输出的0-10V直接接到控制脚 ; GND 和 R1之间?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内容的回复:

思路是很不错的,不过我还想保留手动电位器调节的部分,目标要实现手动/自动来回切换

加个开关切换一下不行么?
就象图纸上那个手动,  自动接到0-10V输入上.

网友K:
改变控制电压的方法。485 —— D/A —— 放大器 —— 0-10V电压。

楼主:
对:帅克仪器029-85398206 关于

俺想,既然板卡有0~10V信号输出,如果这个信号是可编程的,那么通过一个手动/自动转换开关,直接将信号给后级,不就完了吗?

干吗还要让“角行程执行器带动电位器转动”,累得满头大汗去整0~10V ?,,,再说这电位器,不停地被转动,寿命几何?

当板卡上的0~10V输出信号,不能编程设置时,

俺想,通过一个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加上一块满足如下功能的表计或者模块,,,就可以了

1、能够接收,来源你的板卡的4~20mA或0~10V或其它规格的,模拟信号

2、能够设置与上述输入信号相对应的线性关系,

      如:  -50℃——对应0V,

                500℃——对应10V

3、能够按照控制需要,自由设定数学关系,并输出0~10V信号,去驱动有关设备的动作强度

       比如输出按:  400℃——对应0V

                                       20℃——对应10V

上述功能的表计,俺有现成的,,,需要的话请联系029-85398206     李老怪

内容的回复:

 我对你说的电位器使用寿命很关注,电位器是靠摩擦调电阻的装置,能够频繁转动吗?

楼主:
对:文彬2 关于引用zhenghuigo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对:文彬2 关于

学习下了,

SCR 现就是用电位器来调节电压0~10V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能不能模拟量输出的0-10V直接接到控制脚 ; GND 和 R1之间?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内容的回复:

思路是很不错的,不过我还想保留手动电位器调节的部分,目标要实现手动/自动来回切换

加个开关切换一下不行么?
就象图纸上那个手动,  自动接到0-10V输入上.
内容的回复:

问题就是SCR调功器上没有0-10v信号输出口

网友L:
楼上各位讨论的很深奥啊,不过我好象用的SCR都有自动和手动的是通过跳线转换的,自动时用4-20MA随便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楼上各位讨论的很深奥啊,不过我好象用的SCR都有自动和手动的是通过跳线转换的,自动时用4-20MA随便说说

不是所有都有吧,我的好像就没有

网友C:
靠,楼上你可能锉对拉。我也没用过这玩意儿,以上纯粹瞎说

楼主:
发现新问题:用机械电位器可能不行,因为要实现控制,机械电位器要反复频繁转动,这样它的稳定性寿命都长不了啊!

只能改用数字电位器了,这样整个工作量就上去了,真是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SCR调压器那个调压的电位器是固定在它的面板上的还是他调压器预留一个接口,你从接口引出线把电位器装到你设备控制柜的面板上?或者它还有可以接受0-5v或0-10v的模拟信号调压的接口?好像SCR调功模块一般都应该有这样的接口把?

我实地查看了下,发现用的不是SCR调功器,而是可控硅中频电源控制板,它好像没用4-20mA输入口啊,楼上的有熟悉这个东西的吗?谢谢!

楼主:
对:文彬2 关于

学习下了,

SCR 现就是用电位器来调节电压0~10V来调节输出电压的, 能不能模拟量输出的0-10V直接接到控制脚  GND 和 R1之间?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内容的回复:

不行,会有阻抗不匹配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