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能不能用PPI电缆跟电脑串口相连后,用PRODAVE直接访问?

楼主(2008-07-08):
想用高级语言VB等访问S7-200,不知用PRODAVE的DLL能不能直接访问PPI方式的S7-200?

有谁成功试过?

楼主:
从说明书上看,是不行的(如下):

根据您PC机的卡槽类型,我们分别提供CP5611 PCI卡、CP5511 PCMCIA卡、CP5411 ISA卡以及相应的编程电缆与PLC连接。

或者,您还可以通过PC适配器(即RS232转RS485适配器)从PC的COM口接到PLC上的MPI接口上,但是这时您不可以用这种

方式连S7-200的PLC。

楼主:
在使用PRODAVE MPI V5.5时,为什么不能用PPI电缆连接,为什么在调用函数“Load_Tool”时得到错误信息“205: Toolbox not installed”?
Entry ID:12346811 http://www4.ad.siemens.de/WW/view/en/12346811
回答:PRODAVE MPI V5.5在2000和NT操作系统下面确实不能用PC/PPI电缆和S7-200进行通讯,但在95和98系统下可以,在线驱动与之兼容。
解决方法:如果仅限用PRODAVE MPI V5.5,推荐以下方法来解决该问题:
· 请不要用PC/PPI电缆,安装CP5611后设置PG/PC interface中CP5611(PPI).
· 或者安装STEP7 MictoWIN32 3 version V3.1.2.22 。同时,为了连接PC/PPI电缆,需要安装与Windows 2000兼容的驱动程序。这两个软件可以被PRODAVE MPI V5.5自动识别。
注意:

楼主:
S7-200的PPI   要跟电脑上的:   CP5611 PCI卡、CP5511 PCMCIA卡、CP5411 ISA卡相连才行,

电脑上要加的这块卡其实是多余的开销;

没办法的话得借助于 PC ACCESS1。0的OPC了,就保密性太差,OPC编程更烦,还是安装PC ACCESS1。0

楼主:
没人试过,什么得靠自已独试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5211卡,我刚接触西门子,但是我现在就是用的5512的卡通过ppi给西门子200写程序的但是5512的波特率一定要设置成19.2才行。低了高了都不行,我以前用三菱的所有波特率设置都几乎是能低不能高。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