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配电缆是否可以缩小线径

楼主(2008-07-08):
     由于本来工作不丰富,学历低,等等原因,对星三角启动一直带有疑问。    现在有个问题请各位师傅指点了。

 例:一台30kw风机一般我们配电缆的话至少是16mm⒉   (短时间运行,电缆距离较短),现用星三角启动话,需2根动力电缆进入电机,疑问就在这   如2根电缆接入电机的话,可视为电流分流吗? 从而减轻了2根电缆之接的负载吗?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用2路10mm2的电缆吗?

网友A:
可以的!!可以视为是分流!!

网友B:
当然可以了,星三角两根线就是分流,等到电机运行起来用钳型表掐一下电流你就知道了。

网友C:
电流是原来的1/√3,大约每根导线的电流为69A,所以选用10mm的电流足够了

网友D:
星三角启动完成后,接到电动机的电缆流过的电流是相电流,是原来直接启动后工作电流的1/√3。

网友E:
可以的呀

当时主电缆不能小的

网友F:
我认为不是那么回事

楼主:
好像留言的太少拉!谁能给我更具体的观念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G(2009-03-31):
引用 楼主:
关于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用2路10mm2的电缆吗?

电梯变频器维修探讨
你好,我们是广州三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多年经验老专家专业维修国内外各种品牌电梯变频器,各种疑难问题可以迎刃而解!欢迎合作探讨!020-22275969广州天河区荷光路第一工业区1号H2146室 郑工 15918666255
www.sancen.com

网友H(2010-09-24):
OK,好,谢谢各位同仁分享!

网友I:
可以的,就是分流作用。

网友J:
兄弟,放心用吧,我用10MM的配37KW的星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