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

楼主(2008-07-08):
有一套加热冷却系统。控制加热器过来的热水和制冷系统的冷水。热水和冷水通过三通阀来对容器中的物料进行温度控制。加热器和三通阀都是通过4-20MA的电流信号进行控制的。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去实现?
我想问的是:加热用一路PID;三通阀用一路PID?或者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A:
用两路PID应该可以,不过当温度高于设定时,加热器输出信号就不能再增大了,靠三通调节;反之当温度低于设定时,三通PID输出保持,靠加热器调节。

网友B:
使用分程控制,PID输出0~50%转换成2764~0(300/400),0~32000(200)控制一路输出,50%~100%转换成2764~0(300/400),0~32000(200)控制另外一路输出,如果PID采用反作用控制方式,

楼主:
谢谢了楼上的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