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功率集中补偿与就地补偿。

楼主(2008-07-08):
问下各位师兄,在一供电系统中也有了一组集中补偿电容器组(在变压器二次侧),但功率因数还不达标,所以想在动力负荷最大的水泵房增加一组电容就地补偿。这时肯定就要加上一块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与集中补偿那一块加起来就成了两块控制器。(集中一块,就地一块)。这两块控制器在一个供电系统里对它们各自采集电信号有没有什么冲突的?比如两块控制器都采集到了功率因数不够的信号,这时两处出现了同时补偿的局面。

网友A:
没有问题.不会有冲突的.

网友B:
这样做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有冲突的,就地的和变压器侧有很大的时差,如果线路中感性负载多时,在配电柜侧和变压器的补偿器会轮流不停地跳动,线路越长越明显。

网友D:
就地补偿用控制器干嘛.!不必嘛

网友E:
这样做应该是没问题的 用就地补偿用控制器干嘛

网友F:
“想在动力负荷最大的水泵房增加一组电容就地补偿。这时肯定就要加上一块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

1、”供电系统中有一组集中补偿电容器组(在变压器二次侧)“,适应负载功率因数变化的需要,能自动调节补偿量;

2、“想在动力负荷最大的水泵房增加一组电容就地补偿”,由于负载确定,补偿量确定,所以只需要固定补偿;

3、如果“两块控制器在一个供电系统里对它们各自采集电信号有冲突,如果一块向上调,另一块向下调,会打架憋劲的;

楼主:
阿门!你们的指点对我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