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三相四线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8-07-08):
求助
我公司有一台老设备,是用单片机发信号,通过一驱动板去控制一小型步进电机.由于别的原因想改成PLC 控制,但不知道这种电机的控制原理.特请教.

网友A:
小型步进电机,换一套新的吧,没多少钱的,我们的驱动器都是脉冲控制,信号端光电隔离,和PLC连接方便,欢迎联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