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当伺服用吗?

楼主(2008-07-08):
    请问各位师傅变频器可以当伺服用吗?

网友A:
不能吧!

伺服 可以精确控制     一般利用脉冲控制     达到令行禁止

变频器  控制精度达不到  毕竟异步电机不能达到说停就停

楼主:
但我听到,有老电工说可以是可以是可以但必须是矢量变频!我也没试过!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矢量变频也达不到 伺服 那种效果  当然现在的矢量变频器可以满足以前某些使用伺服场合的要求了 但是不能说变频器当伺服用

就是根据工艺要求 能用变频器就变频器 达到要求  经济实惠为准

网友B:
只能做简单的伺服应用,代替伺服主轴!取代伺服控制器,直接代伺服电机,比如丹佛斯变频器就可以, 控制精度万分之一

网友C:
呵呵;现在有带定位功能的变频器;

可以在要求不高的地方使用;

网友D:
加plc控制也许达到某些控制功能,但是算法可能比较麻烦,控制精度也不高

网友E:
各位可能还不知道 艾默生最新出的EV6000变频器已经能够代替中低端的伺服,并已经在一些机床厂批量供货,各位可以去了解下,相信不久的将来变频器的性能会越来越好,下面做个简单介绍:

EV6000高性能矢量控制变频器拥有超大功率范围,可以从0.4到250kW之间进行选择,而它的最高输出频率也可高达1000Hz。EV6000可以实现无PG矢量控制和有PG矢量控制驱动永磁同步电机,而且在无PG矢量控制时,能在0.25Hz下可以满足200%额定负载突变时转矩能快速地响应和稳定运行,能满足众多低速大转矩应用要求,在变频低频脉动技术难题上迈出了一大步,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有PG矢量控制可实现精确的位置同步跟踪、主轴定位、单点定位控制等伺服功能,同时位置控制的精度高达正负1个脉冲,这样,在许多场合EV6000可以替代伺服控制,降低成本。此外,EV6000还拥有一些个性化特点,如2~15K宽范围载波频率,可实现在线实时调整;模块化设计,并可支持多种PG、通讯、IO、可编程控制等扩展卡;无PG矢量控制、有PG矢量控制均具有高的动态响应及稳态性能,适用于高性能场合,等等

网友F:
  我这次用的就是Danfoss变频器带空位卡的方式来代替伺服,效果怎么样只有等调试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