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怎样启动STEP7程序?

楼主(2008-07-08):
若在WINCC运行画面中做个按钮,用这个按钮来启动固定STEP7程序,该如何实现呢?请教,谢谢!

网友A: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Cli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ProgramExecute("D:\\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MicroWIN V4.0\\bin\\microwin.exe F:\\test.mwp");
}

D:\\Program Files\\Siemens\\STEP 7-MicroWIN V4.0\\bin\\microwin.exe:为SETP7软件路径。

F:\\test.mwp:你要启动的固定程序的路径。

还有问题和我联系:QQ19216436

以上!

Good Lucky!

网友B:
用 SHELL函数,简单实用,先定义局部变量, DIM  X,再X=SHELL("工程文件路径",工程名),具体您再查查吧,函数格式我记不清楚了

网友C:
在按钮上组态下面这个C- action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LButtonDow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UINT nFlags, int x, int y)
{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ProgramExecute("C:\\Program Files\\Siemens\\Step7\\S7BIN\\S7tgtopx.exe");
}

网友D:
ProgramExecute()

这个函数就表示启动Windows应用程序,在参数中填写程序的路径即可。

网友E:
ProgramExecute()

这个函数就表示启动Windows应用程序,在参数中填写程序的路径即可。
请问具体咋做

网友C:
建议使作动态向导来实现 ,或按照此语句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