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无功功率var与电容值F的迷惑。

楼主(2008-07-08):
大家都知道根据功率因数可以算出所需的补偿电容值F,可最近我回故书本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知道了无功功率的大小(var)就可以根据它的大小来选择想应的电容,比如一电网有无功功率1000Kvar就可以用30个30Kvar的电容器来进行补偿,那么我想问下电容器上的额定数据电容值F和额定Q(kvar)是不是表示,,比如电容值458μF就可以补偿无功功率30Kvar呢?

网友A:
什么电压等级的?400V的30kvar好像是597μF

网友B:
以楼上所说,估计应该是400V等级的。理论计算是597微法。但实测有的是达不到这个数的。有的是在420V下面计算的。我看过我们的电房,同一牌子的电容,也有相差100微法的。

网友A(2008-08-07):
如果是使用过的,电容容量会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