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跳ER-14 原因?

楼主(2008-07-08):
   请问各位大侠:松下伺服MDDA 开机就跳ER-14 是什么原因呢?? 能指点下吗?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开机是运行吗?

楼主:
是通电就跳 Err-14   过电流    知道是哪里问题吗?希望你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一般是主板坏了,是什么系列的。

楼主:
谢谢阿健!伺服控制器是MDDA103A1A

网友B(2009-07-27):
MDDA103A1AE14.你现在修好了吗?求教是什么故障?

网友B:
MDDA103A1AE14.你现在修好了吗?求教是什么故障? 也可以加我的QQ。47589680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