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装快熔,是否安装在变频器交流输入侧?

楼主(2008-07-08):
变频器加装快熔,是否安装在变频器交流输入侧?

网友A:
 是      起保护作用

只要变频器内部设好电机参数 变频器会直接保护电机 不用考虑加快熔

 不过我见到的装快融的场合不多  你多大的机器  ?

网友B:
是可以安装交流输入侧起一定的保护

网友C:
一般是不大用的  本人觉得也没什么大的用处

网友D:
变频器加装快熔,是否安装在变频器交流输入侧:当然!一般安装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E:
“变频器加装快熔,是否安装在变频器交流输入侧? ”

1、根据变频器的主电路结构“交、直、交”的工作原理知,整流与逆变电流是不一定相等的;

2、所以保护对象不同,应安装不同的位置;

3、保护整流模块的快熔,安装变频器交流输入侧;

4、保护逆变模块的快熔,安装变频器直流输出侧;

5、当然逆变模块烧了,整流模块很难保住,所以分别都装上更好;

网友F: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X刘志斌
积分:11345
帖子:1486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 5楼 回复时间:2008-7-9 12:58:03 “变频器加装快熔,是否安装在变频器交流输入侧? ”

1、根据变频器的主电路结构“交、直、交”的工作原理知,整流与逆变电流是不一定相等的;

2、所以保护对象不同,应安装不同的位置;

3、保护整流模块的快熔,安装变频器交流输入侧;

4、保护逆变模块的快熔,安装变频器直流输出侧;

5、当然逆变模块烧了,整流模块很难保住,所以分别都装上更好;
装了整流端再装直流端是不是多余了,变频器内部只要有短路,装在哪里都会跳闸,一般大功率的变频器直流侧出厂时都装快熔了.

网友G:
说是这样说,真正用起来很烦人,

网友H:
好象安装在输入就可以了!

平时见的都是输入侧~

网友E:
       “装了整流端再装直流端是不是多余了”

1、对于变频器输出端的接地故障时,通过整流模块、逆变模块的短路电流是相同的,是串联电流,用其中的一个快熔就可以了;

2、如果整流电路工作正常,输出端有短路、缺相等故障时,逆变电路故障电流与整流电路不是串联关系,暂态电流不等,逆变模块必须有自己的快熔保护;

网友I:
当然是安装在输入侧了

网友J:
输入侧啊,正如李工所说一般用空开就可以了

网友K:
安装在输入侧的话,一般是不能很好的保护到IGBT元件的....  因为电压刚上电时电流比较大这时的电流和平时正常运行时有电流是不一样的,你的快熔电流值怎么选?

选大了超过了额定电流起不到很好的保护作用,选小了一上电就坏......

一般是输入侧加装合式电流整定值的空开,   可以在接直流电抗器的位置上接上合式的快熔起保护IGBT的作用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L:
现在的变频器都没有装的,第一是节约成本,第二是熔断器的熔断时间比模块的保护时间长很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保护不了变频器。所以用处不大,一般装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E:
熔断器的熔断时间比模块的保护时间长很多,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保护不了模块。这个理由不错!!!

网友M:
一般快熔坏了的话  模块百分之九十九都坏了 你说快熔能不能保护模块?

网友N:
我的个人意见是直流侧加快熔,交流侧用空开结合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