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类型判断

楼主(2008-07-08):
180-380 520-2600 54.0-110 3.85-38.5

谁能解下上面的铭牌表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电压是不是180-380V?电流是不是3.85-38.5呢?

网友A:
晕哪里的电机,哪里有这样的标法吗?发张图片上看看

网友B:
是什么电机?

网友B:
根据参数猜想

电压180~380V

转速520~2600R/min

电枢电流54.0~110

励磁电流3.85~38.5

这只是猜想哦

网友A:
励磁电流3.85~38.5????

什么电机呢,励磁那么大38.5A的,看样子是大功率的但是大功率的电机最高转速能有2600R/min弱磁状态,呵楼主最好发图片次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