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选用

楼主(2008-07-08):
蒸汽调节阀故障:我公司MTBE装置一出装置蒸汽调节阀由于漏风需更换,更换时班里师傅只记得是风开阀,匆匆从仓库里找来一个旧的阀头装上,安装后经调试正常。但下班后工艺上开始使用该调节阀,很快他们发现无法关严!通知当班仪表人员后,值班人员在工艺人员配合下进行调试(此时切至旁路),一切正常,但投运后仍无法关严,值班人员决定等白版是再处理。第二天上午到现场后仔细检查,发没有问题,风源也没问题。继续检查时感觉垡头比原来的小,就看了一下铭牌,发现换上的阀的弹簧范围是0~100Ka,而原来的是0~200ka,问题就出在这里。重新找到一个0!200Ka的阀头换上,一切正常。

  教训啊,为自己提个醒,也提醒各位同志.

网友A:
弹簧范围是0~100Ka,而原来的是0~200ka  执行机构输出力不足!

网友B:
首先给你纠正一下,不可能是0-100或0-200的,原理不用多说了。其次,对你的提醒应该感谢,要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C:
做丹佛斯蒸汽调节阀门的,在青岛。MSN:qdfachina@hotmail.com

网友D:
那是弹簧压力小导致的。这在以后中一定要注意这些小问题

网友E(2008-09-06):
对,更换什么东西都应该与原参数配套。否则容易误动作。

网友F:
可能的话,帮你更正一下,弹簧范围应该是20~100Kpa,或者是80~240Kpa.

网友G:
     执行机构输出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