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信号如何两地显示啊?

楼主(2008-07-08):
各位高手,在和利时FM148A和FM148E的模块的使用两个不同I/O站上,希望实现两地都有显示,"反馈"的信号是4-20mA信号.

对于FM148A和FM148E的模块连接接线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A:
你的信号是2线的还是4线的?如果是2线的,那么就一个接2线接法,另外一个接4线接法,把两个通道串联起来!

网友B:
1,用信号变送器,一进二出。

2,信号进一站,做个输出到另一站。

网友C(2008-12-19):
2楼的方法比较可行,不过要选用精度高的质量好的信号变送器

网友D:
逻辑里引用不可以吗?

网友E:
呵呵,二楼的说的是啊,

现在 信号转换器很多啊,很方便的,要多少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