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08):
本人在一家冷轧企业酸洗线(浅槽紊流推拉式酸洗机组)工作,最近生产线设备的气动部分和液压部分总是间隔性的连续误动作(没有操作,气阀和油缸都连续跳),这是什么原因啊?另外有时还会在全线联动正常运转时自动停车,复位后恢复正常,这又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虾!谢了

网友A:
请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1 。 PLC控制?

2。 没有操作,气阀和油缸都连续跳-----是电磁阀?

楼主:
恩,是西门子200的PLC控制,电磁阀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连续跳……

网友A:
电磁阀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连续跳-----

就是没PLC输出的情况么?以前我曾碰到过电磁阀组金属部分没良好接地,输出电压是24V,某处漏电后,引起电磁阀误动作;你可以参考下,检查接地情况和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