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与S7-300用DP网的传输时间

楼主(2008-07-09):
那位知道西门子变频与S7-300用DP网通讯,需要多少时间PLC内数据可以传入变频?

网友A:
波特率,连接从站的个数都有关系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不过研究这个应该意义不太。

网友C:
没有必要考虑时间,写好你的程序就行

网友D:
传输时间远远小于PLC的扫描周期

网友D:
应该没有必要考虑

网友E:
你的变频器需要那么快的反应吗?

网友F:
应该与CPU配置的通信负载,波特率,有关吧

网友G:
DP网络与通讯的负载和波特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