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定位的回原点指令ZRN

楼主(2008-07-09):
ZRN K50000 K5000 X006 Y000            K50000 是原点回归的速度, K5000是  爬行速度  X006是近点信号 (DOG),Y000是脉冲输出地址 !

有谁知道这个回原点指令的方向是怎么规定的或是向那个方向啊,在那里有设置或是其他的  请高手解读下谢谢

网友A:
使用Y0的话是朝D8141(高位),D8140(低位)减少的方向。

楼主:
是自动的吗? 如果在第一次呢机械它本身怎么识别呢???????(回1楼的)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在第一次回原点以后的吧... 如果是在刚把机械造好后的第一次呢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在初次回原点以后的吧 ,,,,,,如果是才把机械造好的第一次回原点呢

网友B(2009-06-12):
我也在为这个问题纳闷了

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C:
你用的是脉冲加+方向控制还是正负脉冲控制,如果是第一种,那么你可以让PLC输出一个方向信号,比如Y2,直接ON就行了,如果你用的是第二种,可以将第一个K改为负数试试,因为我也没有试过第二种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