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

楼主(2008-07-09):
如果零线不经过带漏电保护的空开,也就是说零线直接短接,那么这时的空开是不是就合不上了呢?

网友A:
是两项的还是三相的,三项的有不接零线的两相的不行

楼主:
三相的

那这样的话还能不能起到保护作用了呢?

网友A:
没有问题呀!

不是所用漏电保护都接零线的

网友B:
如果你有用220V的用电器,就会跳开关

网友C:
反正单相的不行,我这里之前就遇到个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