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选型

楼主(2008-07-09):
大虾们好: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在房间铝合金门窗上安装个传感器.只要门窗一动就有信号就行了.具体的说就是不管铝合金玻璃门窗全开.或半开.或全关.只要有移动就有信号的传感器.万分感谢.

网友A:
这种传感器应该不是很难找的

最好是选一个智能的传感器,通过发射红外线,距离设定好,们只要一动就会有信号发出

最好是选用雷达的

但是价格很贵的

网友B(2008-09-14):
可以在门窗的移动方向上装一个位移传感器,不过成本可能就高点,呵呵

网友C:
我想你的要求说的不清楚,如果想知道门窗关没关上,用最简单的接近开关就行了

如果你是想在门窗一动就有信号,那就要用时刻比较的传感器,比较这一时刻和上一时刻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这个就复杂一点了,价格也要贵了

网友D:
接近开关

网友E:
要是条件允许可以在转轴上装个角度传感器,那样其它控制设备比较容易配

网友F:
4楼讲的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G:
门窗上的一般都是用磁控开关,也属于接近开关类的,安装时候很简单,但有局限性,就是如果门窗只打开一点点(不在磁控开关的检测范围内),是没输出信号的,你这个场合可以用光电传感器,完全没问题的,只要方案设计合理,你的要求都能达到,成本不高。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超声波传感器、光纤传感器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Email:jpcgq@163.com

网友H:
用光电开关比较好.超过5MM就可用电感式接近开关,费用会低一点。

网友I:
用位移传感器,通过位移变化输出信号。用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动作,费用高。

网友J:
红外光电开关.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QQ223661807

网友K:
用两个近接开关控制一个继电器,只要脱离近接开的感应距离就会有信号的!

而且还便宜

网友L:
晕,麻烦不麻烦啊。

在窗户轴上加一个齿轮组,通过齿轮组的变化来对应不同的输出即可,如果不需要了解输出的实际情况,只需要在齿轮组变化的过程给出提示即可。这个费用应该很便宜吧

网友M:
楼上的‘

齿轮不便宜吧,估计还要改窗户的安装,不容易做吧?

网友M:
想想鼠标的滚轮。

把窗户的滚轮换成镂空的或者贴上色标,用微型光电开关检测滚轮如果有脉冲信号输出表示窗户有移动。

网友N:
欧姆龙的就可以

网友O:
       用【干簧管+永久磁条】安装多个干簧管,干接点输出就可控制解决问题,用小型中间继电器接点转换就可控制输出;用此方法已成功应用在移门控制、水位控制等多种位移控制的场合。

安装方法:在直线方向安装一引导棒,在棒上安装若干个【干簧管】,在窗框上安装【永久磁条】;滑动窗框【永久磁条】经过【干簧管】接点闭合输出。接点直流电压电流可选各种规格。方法简单实用、成本低。

请楼主考虑此方法。

如果要连续的模拟量4~20mA信号就要参考浮球液位计的制作、安装方法,(原来也是【干簧管+线绕电阻+电子放大电路+保护管】+磁环)组成的

网友O:
   给个网址          http://www.shenge.com/shtml/4/

网友O:
磁铁用磁条或磁环多可以的

网友O:
用此方法比较实用。

网友P:
门窗一动就有信号 那你再门窗的导轨上装个光栅尺算了  LVDT也可以 呵呵 如果你的的门窗不是导轨的 那就再门窗的轴上装个旋转编码器 呵呵 我觉得这些如果找便宜的都不难 不过你要想想怎么把它美观隐蔽的装上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楼上的‘

齿轮不便宜吧,估计还要改窗户的安装,不容易做吧?

晕,齿轮很便宜吧。

另外用不到改装窗户,为什么一定要装在窗户轴上呢,用一根齿条不就可以把窗户的变化转到齿轮上来吗?

网友Q:
最简单的要算安装一个微动开关了。

网友R:
我们有一种振动传感报警器,很轻微的振动就能发送报警信号。要不要?QQ635546685

网友R:
我们有一种振动传感报警器,很轻微的振动就能发送报警信号。要不要?QQ635546685。

网友S:
用激光传感器

网友S:
或者在旋转的位置装个编码器

网友T:
可安装位置传感器,型号TDZ-1G-33。

网友U(2008-11-15):
可以选择一个行程开关啊, 有体积小的.

网友V:
同意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

网友W:
同意17楼的说法,"用【干簧管+永久磁条】安装多个干簧管,干接点输出就可控制解决问题,用小型中间继电器接点转换就可控制输出;用此方法已成功应用在移门控制、水位控制等多种位移控制的场合。

安装方法:在直线方向安装一引导棒,在棒上安装若干个【干簧管】,在窗框上安装【永久磁条】;滑动窗框【永久磁条】经过【干簧管】接点闭合输出。接点直流电压电流可选各种规格。方法简单实用、成本低。

请楼主考虑此方法。 "

这应该是做防盗用的吧,不需用很贵的材料去做,电动车的防盗都是用的这种.

网友X: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的要求说的不清楚,如果想知道门窗关没关上,用最简单的接近开关就行了

如果你是想在门窗一动就有信号,那就要用时刻比较的传感器,比较这一时刻和上一时刻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这个就复杂一点了,价格也要贵了

网友Y:
群策群力啊!

学习了

网友Z:
放两个触点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A:
看你是要什么要求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用限位开关的那种........触点式的。。至于显示仪表看你是要什么要求的。。。。。。。。。。。。。

网友AB:
同意楼上的观点。简单成本也低

网友AC(2008-12-18):
接近开关,或者漫反式的光电开关比较好

网友AD:
只要动就有信号输出,最好是用振动变送器或者是位移变送器,很灵敏!红外也不错!接近开关好像不可以全程监控。

网友AE:
想买好的比如雷达及红外线等,想买普通的比如微动开关就行

网友AF:
振动传感器,一有震动就报警!很灵敏的

网友AG:
专业物位仪表生产商,一直致力与物位仪表行业(液位,料位、温度、压力一应俱全),如有技术方面的问题欢迎加我QQ:77395457 随时为您排忧解难!

网友AH:
普通的接近开关即可

网友AI:
太简单了吧。。。。。。。

网友AJ:
接近开关+小型PLC或简单的单板机

1. 信号采集:简单的电感式接近开关就可以,不过请选择常闭模式的,(从逻辑及安全性考虑),
选择接近开关的原因受环境等影响比较小,而且价格相对便宜
2. 信号处理:目前小型PLC的成本也比较便宜了,客户又可以编程,比如门开一次,取脉冲信号(上升或下降延来判断)门开关动作
3. 若需多点,多个窗户的监控,装多个接近开关即可,利用同一控制器。

当然一切根据楼主期望的价格来制定方案。

网友AK:
楼主是不是只想要一套防盗报警装置,安一只广角红外报警器,价格也不贵,输出有继电输出,也可以配无线传输和通讯设备联系。取决于你的经济承受能力。从几十元到千元不等。不需价格昂贵的变送器传感器之类。一般安防都有做。

网友AL:
装编码器,这样不但移动可以探测,门窗在什么位置都知道。

网友AM(2009-02-19):
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编码器;电容;行程开关;齿轮;==;都可以看你的需要了;具体在制定相应的方案

网友AN:
最简单的接近开关就行了

网友AO:
北京国电中自电气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工业热电偶、热电阻、双金属温度计、温度变送器、信号隔离器、隔离式安全栅、 温度远传监测仪、压力表、压力变送器、智能数字显示调节仪、电量变送器、智能电力监测仪、无纸记录仪、液位计、电线电缆、汇线桥架,有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TEL:01068651027/68657218 FAX:010-68660259

网友AP:
回44楼:如果打雷下雨,不就误动作了吗

网友AQ(2010-03-01):
微动开关,VX-54-1C23(OMRON)

网友R:
真有需要吗?我有最好的办法,请QQ635546685联系,价格保证在50元之内.

网友AR: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如果想用欧姆龙的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公司是欧姆龙的一级代理商,公司还有专业的技术可以来给你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