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 急!!!!

楼主(2008-07-09):
各位高手,我有个WINCC 6.0SP3的项目,第一次项目能正常激活,退出后第二次在激活时,到80%时就不动了,看上去象死机了,重起后在激活60%就出现上述问题.反复尝试还是不行.

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把他一部分一部分运行看,比如把脚本停止等等

网友B:
曾经遇到过,查原因比较麻烦,最简单的办法,将WinCC软件重新装一遍。

网友C:
运行目录不能有中文,QQ:610927881

网友D:
同意4楼的观点,最好文件名和变量名都不要用中文.

网友E:
WinCC 的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两个原因就可以解释的,

1 对操作系统的要求:最好Win2000 SP4

2 Wincc运行中会与一些软件有严重冲突,比如瑞星杀毒,和暴风影音

3 中文的路径名和文件名、项目名都有可能使他运行不起来

4 WinccV6 安装的整个流程也有讲究,SQL,Windows组件和Step7等等,有一个最优的安装顺序

网友F:
wincc,兼容性很差,我曾经有个项目也是用到wincc监控,在开发阶段就是经常出错,程序打不开,或者用了 一段时间就出问题,后来现场工控机时就只装了个win2000sp4系统,在安装wincc,就没有出问题了 ,wincc和其他软件兼容性特差,所以千万不要安装一些无关软件,特别是一些小软件。

网友G:
WINCC是对系统比较挑的,但你说的这种现象应该最多的是把项目放到中文目录下了。如果放到英文目录下还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重装操作系统。QQ:5634889

网友H:
呵呵,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I:
我是初学者,向各位学习来了

网友J: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J: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一个WINCC安装文件一般有多大啊 谢谢

网友K:
这WINCC是庞然大物,有的小系统很小,人机界面用WINCC并不方便,杀鸡用牛刀;

这几天在用C++BUILDER 与OPC接口做简单的小人机界面,并不好做,非常烦的,

但一旦做好了,以后就方便了,所以我下了点决心,试效果呢。

楼主(2015-06-29):
谢谢各位的关心,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主要是WINCC在前期运行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归档记录,在加载时数据量过大,导致CPU 超负荷,死机,可以在启动项中不选,也可以删除历史归档文件,大家尝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