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将西门子S7-200PLC用无线链接笔记本

楼主(2008-07-09):
成功将西门子PLC通过str-30无线数传模块链接的笔记本的usb口上,通信速率9600bit/s和19200bit/s都很稳定。

如有需要,大家可以交流021-50807785

网友A:
没有必要吧,vbqj

网友A:
没有必要吧,好象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网友B:
我们不能这么说。

今天他把刀搁到鸡脖子上试,难保以后哪天他还是用这把刀搁到藏独份子的脖子上了。

不瞒大家。

我试过控制的是:我家的鸿运扇。

PLC触点直接控制电机电源。用光电眼数风叶的频率,提供当前值。用模拟电位器值作为设定值。通过PID计算占空比。PWM周期是1秒。

效果:无级调速。

你说。用这么高的成本只是为了把一台几十块钱三个挡的烂风扇升级到无级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