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我单位有两台ABB变频器是用来控制中央空调冷却水泵,型号是ACS600,一直运行的很好,可最近发现其中一台变频器,老是出现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流变小,运行时我锁定频率为50HZ的,正常情况下电流大概在110A左右(75KW水泵),可运行几个小时以后就减少,一般在5到6个小时以后就只有60多A了,请问这样一般是什么鼓掌,基本可以排除水泵和控制系统的问题,因为我换了好几台水泵都是这个情况!

比较急,请问那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水泵的进水量减少电流就会降低,检查进水阀门是否有问题?

楼主:
水系统和外设没问题,应该问题出现在变频器

网友A:
电流是你用表测出来的还是变频器自己显示的?

网友B:
有么有发现其他问题,整个水泵系统有没有异常

网友C(2013-10-24):
频率一定后,当流量减小后频率会降低的。或者变频器发热自动减小电流。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