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老是跳怎么办?

楼主(2008-07-09):
我有一台30KW的电机.用星三角控制.为何工作一段时间后漏电保护会跳闸?

网友A:
要检查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B:
漏电保护器拆了算了,我这里的电机就一个漏电保护器都没有接。

网友C:
控制回路用熔断器保护,主回路就用热保护吧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超过5KW 的电机都不需要装漏电开关的

网友E:
我单位也不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单位也不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G:
装漏电保护器没接零,所以跳!

网友H:
你从换一个漏电保护器试一下,是漏电保护器本身问题,还是真漏电了.

网友I:
可能是你的电机绝缘性能下降了,工作一段后就会漏电,你最好用摇表摇下看看

网友J:
电动机一般不会装漏电保护器,要用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

网友K:
大电动机一般不会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L:
是不是有过热保护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