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关电机综合保护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安装电机综合保护器时,需要给其提供一个220V的工作电压,但电机综合保护器是安装在660V的主回路中。在参数设置过程中过压或者是欠压值应该参照660V的电压设置呢还是参照220V的电压呢?说明书上提供的是参照工作电压设置,可是我们这660V电压设备的电机综合保护有的是参照660V设置的过压欠压值,有的是参照220V设置的过压欠压值。大家谁知道应该参照哪个值?

网友A:
看好说明书,不要把电压等级弄错了,

网友B:
660V的电压等级没用过。参数设置过程中过压或者是欠压值应该参照主回路中的电压来设置,问一下楼主的220V的电压是从那里引来的?

网友C: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希望在这方面的高手指教一下.

楼主:
220V电源是从操纵回路上引的

网友D:
没用过,可以找电机综合保护器的生产厂家了解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220V电源是从操纵回路上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