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otork执行器进不了菜单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我有 一台rotork执行器型号是IQ70系列的,图号3010-000-08,显示屏显示“boot”的字母,通电后无法进入设定程序,就地也无法操作开关执行器。

请问是何故障,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看来开机程序初始化都没有完成,你只能联系厂家了,是原装进口的还是仿造的?

楼主:
是原装进口的rotork,

网友B(2009-08-09):
我维修过这样的故障板子 有照片! QQ 390727831

网友C(2010-03-18):
欢迎选用成都圣玛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全智能电动阀门执行器,国产品牌。特点:非侵入式,故障自我诊断功能,双密封结构,红外线设定器设置所有参数,全中文菜单。想了解我公司产品,请登录www.smartda.com

网友D:
罗托克执行器的执行器是国外的品牌。有一定的实力。谁都不能保证一点问题不出啊。何况现在市场上仿它的又那么多。楼主说的问题,主要是控制器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哪个接线虚接,或断开。或者就是软件出现问题了。还有一点,就是罗托克的断电显示及电池的使用寿命。由于它采用的是脉冲编码器和备用电池。并且编码器耗电量很大。电池需要经常的充电。在这点上,是不怎么乐观的。现在本人有一款新型的智能非侵入控制器。采用微功耗多回转绝对型编码器,解决断电后没有显示,和电池的使用寿命问题。解决调节速比齿轮的麻烦,这正达到非侵入设定的意义。电池采用高能量的进口电池。(非充电)由于整套控制器采用低功耗设计的观念,电池可以使用8年。 http://www.siens-china.com/

QQ: 553288326

TEL:18604083981

网友D:
罗托克执行器的执行器是国外的品牌。有一定的实力。谁都不能保证一点问题不出啊。何况现在市场上仿它的又那么多。楼主说的问题,主要是控制器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哪个接线虚接,或断开。还有一点,就是罗托克的断电显示及电池的使用寿命。由于它采用的是脉冲编码器和备用电池。并且编码器耗电量很大。电池需要经常的充电。在这点上,是不怎么乐观的。现在本人有一款新型的智能非侵入控制器。采用微功耗多回转绝对型编码器,解决断电后没有显示,和电池的使用寿命问题。解决调节速比齿轮的麻烦,这正达到非侵入设定的意义。电池采用高能量的进口电池。(非充电)由于整套控制器采用低功耗设计的观念,电池可以使用8年。

 http://www.siens-china.com/

QQ: 553288326

TEL:18604083981

网友E(2010-06-25):
主板坏了!换了吧!!!!

网友F(2011-03-21):
出现“BOOT”字母,是在跟新软件版本是没有进行完。具体处理办法只要换芯片就OK,

rotork技术问题找我。并提供rotork维修服务。

我帮您处理。我的手机号:13631620115,QQ:386898632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