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母线截面

楼主(2008-07-09):
请教一个问题,四线制1500A铜母线截面应该为多少,有这方面的标准没有?(铜母线为矩形截面),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反应??太简单了?

网友A:
我们这里用60*8的或80*6没什么标准,我想按1500A刀开关极板做应该没错。

网友B:
80*10

网友C:
简易记住任何规格的矩形母排的载流量:精确!易记!
  矩形母线载流量:
  40℃时铜排载流量=排宽*厚度系数
  排宽(mm);厚度系数为:母排12厚时为20.5;10厚时为18.5;依次为:
  [12-20.5,10-18.5,8-16.5,6-14.5,5-13.5,4-12.5]
  双层铜排[40℃]=1.56-1.58单层铜排[40℃](根据截面大小定)
  3层铜排[40℃]=2单层铜排[40℃]
  4层铜排[40℃]=单层铜排[40℃]*2.45(不推荐此类选择,最好用异形母排替代)
  铜排[40℃]= 铜排[25℃]*0.85
  铝排[40℃]= 铜排[40℃]/1.3
  例如求TMY100*10载流量为:
  单层:100*18.5=1850(A)[查手册为1860A];
  双层:2(TMY100*10)的载流量为:
  1850*1.58=2923(A);[查手册为2942A];
  三层:3(TMY100*10)的载流量为:
  1850*2=3700(A)[查手册为3780A]
  以上所有计算均精确到与手册数据相当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