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80MT输出指示灯???

楼主(2008-07-09):
我单位从机器上拆下来一台FX2N 80M,上电放到运行模式,所有的输出指示灯乱闪,想看看程序可提示要登录关键字,,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啊?????

楼主:
不好意思,,漏写了一个T,是80MT

网友A:
呵呵;可能是程序的关系,如果程序没有用的话就删除,再看一下是不是还闪,还闪就要维修了;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A:
或把开关放到STOP位上,看输出还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把开关放到STOP位上,看输出还有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或把开关放到STOP位上,看输出还有没有;

楼主:
放到STOP就没有了?请问各位是不是坏了呀??

网友D:
还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E:
1将输入输出接线都拆掉后打RUN,看有无闪灯情况。

2可能是程序有问题,如有备份建议清空原程序后试试。

希望有用。

网友F:
呵呵。。输入的全部拆点看看。。可能是程序的关系

网友G:
输出指示灯乱闪,并不一定就是PLC有问题。有可能是PLC的程序的保护,如当输入端空着时,并且程序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PLC的输入端必须收到“ON”信号,否则就出现指示灯闪耀。

当然,以上是一种假设。

网友H: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的或者处于保护状态

网友I(2008-09-01):
那你可以把它里面的程序清空试一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I:
要是里面有程序的,就是你看一下对应的输出点程序对不对了!

网友J:
到stop不闪,plc没问题的,是里面有程序。

网友K:
程序里面可能有灯检查的程序,

网友L:
要MI码才能看到,用解MI软件就可,我有,来zhang_da489@yahoo.com.cn索取

网友M:
16楼,能否发一个解MI软件给我呀!谢谢!!

E-MAIL:congqi76@163.com

网友N:
关键字就是M码,你必须PO解后才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