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星三角启动星角转换时间

楼主(2008-07-09):
电机启动时运行在星接状态,延时转换为角接运行,在星接接触器断开瞬间与角接接触器吸合之间是不是有个短暂延时比较好?我看施耐德的接触器样本中就存在一个硬件模块可以延时40毫秒,以确保不会同时接通星型接触器和角型接触器。

网友A:
有一种专用的星角控制时间继电器

网友B:
用专用星三角时间继电器

网友C:
还有专门的星角启动器卖呢

网友D:
是的,两接触器切换,我也早就考虑过要有这种短暂延时,目的是完全阻止“相间短路”,保证绝对安全,

但延时要适当,要低于0.5秒,我做试验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E:
有这个的专用控制器卖的

楼主:
在此,表示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F:
有专六控制的星三角转换时间继电器的.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G:
星、角二接触器互锁就可满足使用要求,何必要画蛇添足。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的,两接触器切换,我也早就考虑过要有这种短暂延时,目的是完全阻止“相间短路”,保证绝对安全,

但延时要适当,要低于0.5秒,我做试验就是这么干的

 ----------------------------------------------------------------

小型电机这么做,大型75KW以上,希望有1秒--2秒的延时

网友I:
没这么复杂啦

市面上买个30S左右的普通时间继电器就行了

电路做好互锁就行了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J:
很简单啊,采用接触器的附助触点互锁,星点短接接触器不分开的话,角型接触器就不会吸合!!

网友K(2008-11-02):
大电机不能只通过互锁,短暂的拉弧会造成相间断路,用专用的星角转换头并要星运行充分时间,即切换时间和功率及应用有关!

网友L:
我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这样的控制,如果在0.5秒以下的话你有没有考虑接触器触点飞弧的时间呢?在55KW以上的电动机控制中呢?

网友M:
专用继电器!简单!       买个时间继电器 便宜!

网友N:
没那么复杂,星三角基本的电工知识

网友O:
用专用星三角时间继电器
..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支持!也希望各位能仔细的看看,我说的并不是整个的转换时间。而是4楼仁兄说的事情。我也测试了,如果转换时间过长,就减弱星角转换的意义了,角接时的电流还是会很大。当然我这是风机泵类,我想如果是重载,可能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