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08-07-09):
我有两个PLC  CPU模块。同时和上位机通讯,是不是一个CPU和另一个CPU连接起来,再吧其中的一个和上位机连接。这两个CPU连接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个网络连接器啊?先谢谢高手的回答

网友A:
弄个交换机,设好ip应该就可以了吧

你的上位机是什么软件,wincc可以,自己用过

网友B:
用PROfibus,或其他MPI,连接PLC到PC机,就可以了,也可以是你说的那种方式,不过设置不同,个人意见

网友C:
要看楼主用什么样的协议。。

profibus和mpi线用的是485总线式。所以只需要将PC-》PLC-》PLC串起来就可以了。注意各自的地址需不一样。

网友:
假如是以太网的。用一个交换机。各个往上面插就可以了

网友D:
PC机加个PROfibus网卡,还是用PROfibus连接好.

网友E:
可以使用profibus组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看楼主用什么样的协议。。

profibus和mpi线用的是485总线式。所以只需要将PC-》PLC-》PLC串起来就可以了。注意各自的地址需不一样。

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