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4-20mA仪表,信号接线要用屏蔽电缆吗?

楼主(2008-07-09):
二线制4-20mA仪表,信号接线要用屏蔽电缆吗?

网友A:
应该用的!!!!!!!

网友A:
对了!也贵不了多少钱!!

网友B:
最好能用上屏蔽线,这样抗干扰能力强一些。

网友C:
进PLC的24V DI信号线,不用屏蔽,但要和10KV动力电缆并行6米,会有问题吗?谢谢.

网友D:
最好能用上屏蔽线,这样抗干扰能力强一些

网友E:
模拟信号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C:
谢谢两位,今天已经接线,没用屏蔽,后天调试,看看结果.

网友F:
信号干扰并不是立刻就出现的,如果不用屏蔽线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G:
在现场最好用,盘内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H:
应该用的,,现在干扰很厉害,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得好。

网友I:
一般是不必使用屏蔽线,因为4-20mA仪表的输入阻抗是250欧姆或更低,低阻抗就是抗干扰的有力保证。

网友J:
要用屏蔽线,且用双绞线,这样抗干扰的性能才有保证

网友K:
最好用屏蔽线,电流信号在现场同样会有干扰

网友L:
出现干扰后再换线就麻烦了!

网友M:
现场信号用,最后是用屏蔽的,特别是工业现场.

网友N:
偶主张用屏蔽线.非配电器供电的在表盘内在加隔离最好.

网友O:
强干扰情况下 ,屏蔽,双绞线,信号接地,一样不能少!

网友P:
最好要用 www.dryqw.com

网友Q:
同意楼上的意见!屏蔽线接地一定要可靠,建议多点接地方式。

网友R:
那要看使用环境了,存在干扰的情况下,一定要用屏蔽电缆,我这边还用了信号隔离器,效果不错哦

网友S:
按工业要求来说,一定是要用屏蔽线,这样才符合工业要求,信号传输很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T:
要用的,屏蔽线一端接地就可以,不要两端接地。

网友U:
工业上普遍需要测量各类非电物理量,例如温度、压力、速度、角度等;另外电物理量(简称电量),例如电流、电压、功率、频率等,都需要转换成标准模拟量电信号才能传输到几百米外的控制室或显示设备上。这种将物理量转换成电信号的设备称为变送器。工业上最广泛采用的标准模拟量电信号是用4~20mA直流电流来传输模拟量。
  采用电流信号的原因是不容易受干扰。并且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导线电阻串联在回路中不影响精度,在普通双绞线上可以传输数百米。上限取20mA是因为防爆的要求:20mA的电流通断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引燃瓦斯。下限没有取0mA的原因是为了能检测断线:正常工作时不会低于4mA,当传输线因故障断路,环路电流降为0。常取2mA作为断线报警值。
  电流输出型变送器将物理量转换成4~20mA电流输出,必然要有外电源为其供电。最典型的是变送器需要两根电源线,加上两根电流输出线,总共要接4根线,称之为四线制变送器。
  当然,电流输出可以与电源公用一根线(公用VCC或者GND),可节省一根线,称之为三线制变送器。
  其实大家可能注意到, 4-20mA电流本身就可以为变送器供电,如图1所示。变送器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特殊的负载,特殊之处在于变送器的耗电电流在4~20mA之间根据传感器输出而变化。显示仪表只需要串在电路中即可。这种变送器只需外接2根线,因而被称为两线制变送器。工业电流环标准下限为4mA,因此只要在量程范围内,变送器至少有4mA供电。这使得两线制传感器的设计成为可能。
  在工业应用中,测量点一般在现场,而显示设备或者控制设备一般都在控制室或控制柜上。两者之间距离可能数十至数百米。按一百米距离计算,省去2根信号传输导线意味着成本降低近百元!另外四线制变送器和三线制变送器因导线内电流不对称必须使用昂贵的屏蔽线,而两线制变送器可使用非常便宜的的双绞线导线,因此在应用中两线制变送器必然是首选。
  图:变送器基本原理图 http://www.188sx.com/ns_detail.asp?id=500133&;nowmenuid=500002&;previd=0

网友V:
“按工业要求来说,一定是要用屏蔽线”的确是这样你不用,一定会后悔的

网友U:
两线制输出接线是当前模拟量串口中最先进的输出方式,具有6大优点:

 http://www.188sx.com/ns_detail.asp?id=500011&nowmenuid=500001&previd=0

(1)不易受寄生热电偶和沿电线电阻压降和温漂的影响,可用非常便宜的更细的双绞线导线;

(2)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情况利用双绞线就能降低干扰;

(3)电容性干扰会导致接收器电阻有关误差,对于4~20mA两线制环路,接收器电阻通常为250Ω(取样Uout=1~5V)这个电阻小到不足以产生显著误差,因此,可以允许的电线长度比电压遥测系统更长更远;

(4)各个单台示读装置或记录装置可以在电线长度不等的不同通道间进行换接,不因电线长度的不等造成精度的差异;

(5)将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输送线开路或传感器损坏(0mA状态)十分方便;

(6)在两线输出口容易增设防浪涌和防雷器件,有利于安全防雷防爆。

在工业应用中,测量点一般在现场,而显示设备或者控制设备一般都在控制室或控制柜上。两者之间距离可能数十至数百米。按一百米距离计算,省去2根信号传输导线意味着成本降低近百元!另外四线制变送器和三线制变送器因导线内电流不对称必须使用昂贵的屏蔽线,而两线制变送器可使用非常便宜的的双绞线导线,因此在应用中两线制变送器必然是首选。

网友U:
回4楼";对了!也贵不了多少钱!! ";

我就是做变送器的设计师奉劝买大家两线制变送器必然是首选, 千万不要买黑心厂商淘汰3线4线制的!!!!!!!!!!!追悔之晚矣!!!!!!!!!!!!!

四线制变送器和三线制变送器因导线内电流不对称必须使用昂贵的屏蔽线,而两线制变送器可使用非常便宜的的双绞线导线,因此在应用中两线制变送器必然是首选。

两线制变送器------------双绞线0.6元/m,传输1000m600元

三线制变送器------------使用昂贵的三线屏蔽线1.8元/m,传输1000m1800元

四线制变送器------------使用更昂贵的四线屏蔽线2.8元/m,传输1000m2800元

买时好好算算帐吧!!!

奉劝买两线制变送器必然是首选, 千万不要买黑心厂商淘汰3线4线制的!!!!!!!!!!!追悔之晚矣!!!!!!!!!!!!!

大家顶起嘛!!!!

网友W:
引用 网友U:

回4楼";;对了!也贵不了多少钱!! ";;

我就是做变送器的设计师奉劝买大家两线制变送器必然是首选, 千万不要买黑心厂商淘汰3线4线制的!!!!!!!!!!!追悔之晚矣!!!!!!!!!!!!!

四线制变送器和三线制变送器因导线内电流不对称必须使用昂贵的屏蔽线,而两线制变送器可使用非常便宜的的双绞线导线,因此在应用中两线制变送器必然是首选。

两线制变送器------------双绞线0.6元/m,传输1000m600元

三线制变送器------------使用昂贵的三线屏蔽线1.8元/m,传输1000m1800元

四线制变送器------------使用更昂贵的四线屏蔽线2.8元/m,传输1000m2800元

买时好好算算帐吧!!!

奉劝买两线制变送器必然是首选, 千万不要买黑心厂商淘汰3线4线制的!!!!!!!!!!!追悔之晚矣!!!!!!!!!!!!!

大家顶起嘛!!!!

顶起来!

网友X:
不用屏蔽以后维护的人就吃苦了,无缘故的故障纠缠,我们受够了这些做工程的人.

网友Y:
引用 网友T:

要用的,屏蔽线一端接地就可以,不要两端接地。

网友Z:
屏蔽去干扰,如果需要有可以接信号变换器\隔离器之类的,如需要请联系工控宝贝QQ:58355526

网友AA:
  还是采用屏蔽电缆的好

网友AB:
回复内容:  看你探头装的离变送器距离远不远,如果只有10几20米那就不用了

网友U:
 ;我这里引用外文资料里的一段话来回答:主题是:“电流遥测术:4mA~20mA电流环路";(已译中文版)

两线制输出接线是当前模拟量串口中最先进的输出方式,具有6大优点: 注意文中:双绞线导线,双绞线

(1)不易受寄生热电偶和沿电线电阻压降和温漂的影响可用非常便宜的更细的双绞线导线

(2)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情况利用双绞线就能降低干扰;

(3)电容性干扰会导致接收器电阻有关误差,对于4~20mA两线制环路,接收器电阻通常为250&;;Omega;(取样Uout=1~5V)这个电阻小到不足以产生显著误差,因此,可以允许的电线长度比电压遥测系统更长更远;

(4)各个单台示读装置或记录装置可以在电线长度不等的不同通道间进行换接,不因电线长度的不等造成精度的差异;

(5)将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输送线开路或传感器损坏(0mA状态)十分方便;

(6)在两线输出口容易增设防浪涌和防雷器件,有利于安全防雷防爆。

不知百度能搜的到吗?已搜到,是这书:

宽带通信【作 者】:(美)Robert C.Newman著;戴琼海译
【又/译名】:Broadband Communications
【丛编项】:信息技术和电气工程学科国际知名教材中译本系列
【装帧项】:简装本 25cm / 528
【出版项】:清华大学出版社 / 2004-06-01
【ISBN号】:9787302082217 / 7302082219
【原书定价】:¥49.80 有7家书店打折销售
【主题词】:通信-通信线路工程、通信网-综合

第8章数字式传感器和智能传感器3658.1位置编码器3658.1.1增量位置编码器3658.1.2绝对位置编码器3728.2谐振式传感器3768.2.1基于石英谐振器的传感器3778.2.2表面声波(SAW)传感器3828.2.3振动金属丝应变计3838.2.4振动圆筒传感器3848.2.5数字式流量计3858.3可变振荡器3878.3.1正弦振荡器3888.3.2张弛振荡器3898.3.3可变CMOS振荡器3918.3.4可变振荡器的线性3938.4变换成频率、周期或持续时间3958.4.1电压频率变换3958.4.2检测量频率直接变换3978.4.3检测量持续时间直接变换4008.5传感器微控制器直接连接4028.5.1频率测量4028.5.2周期和时间间隔测量4048.5.3计算和补偿4078.5.4速度测量&;;mdash;&;;mdash;数字式转速计4088.6传感器的通信系统4098.6.1电流遥测术:4mA~20mA电流环路4118.6.2同时进行模拟和数字通信4128.6.3传感器总线:现场总线4138.7智能传感器415习题417参考文献420

其中:“电流遥测术:4mA~20mA电流环路";一文,给出链接:http://www.dushu.com/book/11138127/

 ;其中:“穿芯一体化交流电流变送器

(两线制4~20mA输出系列产品)

http://www.dh4.cn/ns_detail.asp?id=500325&;nowmenuid=500052&;previd=500326

网友U:
两线制输出变送器代替三线制变送器接线的优劣对比图

网友U:
3线制或者4线制的4~20mA注定无发与PLC接口!用伪劣的高功耗运放搭的电路注定是伪劣产品品!注定是淘汰品!变送器设计成两线制4~20mA,那是用了TI公司的变送器IC,AD公司的变送器IC,而没有用伪劣的高功耗运放搭的电路,帅克仪器029-85398206 你是不懂装懂,还是懂装不懂!J8胡扯!歪嘴猪P眼和尚!!

TI公司的变送器IC视频:4-20mA 电流变送器的工业控制应用4-20mA 电流变送器的工业控制应用 ... 介绍TI 4-20mA 接口产品及其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 4-20mA 电流变送器的工业控制应用网上直播 ... 介绍 TI 4-20mA 接口产品及其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
4-20mA 电流变送器的工业控制应用网上直播 http://focus.ti.com/docs/training/catalog/events/event.jhtml?sku=WEB605001

网友U(2008-08-18):
FZK开关量模块与穿孔交流电流开关量传感器的制作

网友:
FZK开关量模块与穿孔交流电流开关量传感器的制作

交流开关量传感器 FZK开关量模块 穿孔电流 制作

FZK系列穿孔交流电流开关量传感器说明书

主要特点:

将被测交流电流转换成按特定阈值要求输出的继电器接点,具有单路开关量传感器的功能。

型号描述及参数:

例如:FZK-1A/输出常闭或常开/辅助电源;

名称:FZK系列交流开关量变送器;

输入:AC1A (AC1~150A可任意选一阈值);

辅助电源:DC5V±5% 、DC6V±5%、DC9V±5%、DC12V±5%、DC15V± 5%、 DC18V±5%、DC24V±5%;

输出方式:继电器接点输出常闭或常开;

网友AC:
最好用屏蔽线,并单端接地

网友U:
推荐高精度电流变送器品牌,互感器内置,单向二线,检测范围0-5A输出4-20MA,能精确到0.2%

网友AD:
有了就用,没有也可以不用,我在做项目时,一客户没有屏蔽线,没办法只能和220V的控制线共用一根10芯电缆,效果也很好,没有一点干扰出现

网友AE(2009-12-08):
4-20mA电流模拟量光电转换器,走光纤避免信号干扰。

guojq@comark.cn      QQ: 626459636

网友AF(2010-03-23):
全系列定货信息

LM-11 单路无源4-20mA电流环隔离栅安全栅
LM-22 双路无源4-20mA电流环隔离栅安全栅
LM-1C2C 有源型单路转双路,三个通道之间完全隔离(磁)
LM-1C4C 有源型单路转四路,五个通道之间完全隔离(磁)
LM-2C4C 有源型双路转四路,六个通道之间完全隔离(光)
LM-P1C1C 单路4~20mA电流环隔离配电器(磁)
LM-P2C2C 双路4~20mA电流环隔离配电器(磁)
LM-P1C2C 单路转双路4~20mA电流环隔离配电分配器(光)
LM-P1C4C 单路转四路4~20mA电流环隔离配电分配器(光)
LM-P2C4C 双路转四路4~20mA电流环隔离配电分配器(光)
I-7011 非隔离Modbus协议单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
I-7012 非隔离Modbus协议双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
I-7013 全隔离Modbus协议单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
I-7014 非隔离Modbus协议四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
I-7017 非隔离Modbus协议八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
I-7018 前后光隔离Modbus协议八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
I-7021 全隔离Modbus协议单通道电流环输出模块
I-7022 全隔离Modbus协议双通道电流环输出模块
I-7024 全隔离Modbus协议四通道电流环输出模块
LM-1CV 非隔离单路4-20mA转单路0-10V信号有源转换器
LM-1VC 非隔离单路0-10V转单路4-20mA信号有源转换器
LM-1C1V 单路4-20mA转单路0-10V信号有源隔离转换器
LM-1V1C 单路0-10V转单路4-20mA信号有源隔离转换器
LM-2C2V 双路4-20mA转双路0-10V信号有源隔离转换器
LM-2V2C 双路0-10V转双路4-20mA信号有源隔离转换器
LM-1C2V 单路4-20mA转双路0-10V信号有源隔离转换分配器
LM-1V2C 单路0-10V转双路4-20mA信号有源隔离转换分配器
LM-1C4V 单路4-20mA转四路0-10V信号有源隔离转换分配器
LM-1V4C 单路0-10V转四路4-20mA信号有源隔离转换分配器
LM-2V4C两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流环(4-20mA)等模拟量隔离转化器
LM-1V2V一路电压(0-10V)转两路电压(0-10V)
LM-1V4V一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压(0-10V)
LM-2V4V一路电压(0-10V)转四路电压(0-10V)
LM-11V 单路4-20mA转单路1-5V信号无源隔离转换器(磁)
LM-22V 双路4-20mA转双路1-5V信号无源隔离转换器(磁)
LM-9011 无线单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
LM-9021 无线单通道电流环输出模块
LM-9821 能发采集命令无线单通道电流环输出模块
LM-9800 无线电流环数据中心
LM-8021 能发采集命令的单路电流环输出模块(配合LM-7011)
LM-8022 能发采集命令的双路电流环输出模块(配合LM-7012)
LM-8024 能发采集命令的四路电流环输出模块(配合LM-7014)

网友AG:
屏蔽线对抗干扰用处不是很大,使用MHM-05A无源信号隔离器对抗干扰更有效。

MHM-05A 无源信号隔离器
4-20mA 无源信号安全隔离栅,将干扰信号进行过滤。
http://mhm-sh.com/hmm05.htm
无源信号隔离器,不需要外接工作电源,可以避免(有源型隔离器)由于电源干扰所带来的二次干扰问题。抗干扰性能更高。

网友AH(2011-09-12):
好文.  用屏蔽线最好. 花钱不多, 避免后患.

网友AI(2011-10-13):
应该加屏蔽层,但是变送器选择2线是首选。

网友AE(2012-08-31):
4-20mA模拟量光电转换器,它可把仪表、流量计、变送器、传感器、液位计等输出的4-20mA模拟量信号转为光纤信号,对端(如DCS系统或PLC)再放一台4-20mA模拟量光电转换器把光纤信号转回4-20mA电流信号,主要是用于远距离光纤通讯中。
概述:
     Cj-af系列产品是一款多通道4-20mA电流模拟量光纤转换设备。采用最新ARM芯片方案,稳定可靠低耗电。同时支持1~4通道的电流模拟量信号在光纤上的透明传输,无需改动用户的通信协议,解决了电磁干扰、地环干扰和雷电破坏的难题,大大提高了控制信号可靠性、安全性和保密性,同时也解决了传统方式传输距离近的问题。IP30防护等级,加强机壳,35mmDIN导轨安装,工业标准DC24V电源供电,具备电源极性反接保护功能。
性能指标:
模拟量接口:
?  电流模拟量(0-20)mA
?  支持1~4通道的电流模拟量
?  (4-20)毫安电流量接口参数:
     精度                 0.5%
     时间延迟         <10ms
     最大负载能力  600Ω
     输入电阻         120Ω
光纤接口:
?  光纤波长:多模850nm、1310 nm; 单模1310 nm、1550nm。
?  传输光纤:多模50/125 um、62.5/125 um、100/140um;单模8.3/125 um、9/125um、10/125um 。
?  传输距离:多模2Km,单模20Km。更远距离可选。
?   光纤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光接口。
电源及保护:
?  电源:工业标准24V(+/-5%)电源供电,具备电源极性防反接功能,工业端子接口.
机械特性:
?  外形尺寸:146mm×135mm×53mm (高*深*宽)
?  外壳:IP30防护等级.
?  安装方式: 35mmDIN导轨安装.
?  净重:800g
工作环境:
?  工作温度:-10-70℃(-40~+85℃宽温可选).
?  相对湿度:≤90%(无冷凝)
?  存放温度:﹣40~80℃.

订货信息:
产品型号
规格及介绍
单位
Cj-af11

一路模拟量光纤转换器,4-20mA电流量,单多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
Cj-af21
路模拟量光纤转换器,4-20mA电流量,单多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
Cj-af31
路模拟量光纤转换器,4-20mA电流量,单多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
Cj-af41
路模拟量光纤转换器,4-20mA电流量,单多模光纤0~20Km,更远距离、光接口类型ST/SC/FC可选.

郭建群
------------------------------------------
Comark 深圳讯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南山区创业路中兴工业城2栋412室
手机:134 2425 8101
联系:0755-26055466 分机606
传真:0755-22630031
QQ:626459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