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电机的报警代码34,说明书上查不到原因?

楼主(2008-07-09):
松下A4伺服电机的报警代码34,说明书上查不到原因?断电后重新上电,司服驱动器显示正常,以工作(找原点)就跳故障.

网友A:
一般说明书上找不到的故障,那就是日本人的保留技术。大概就需要返厂了。

jog试运行也出错吗?

楼主:
没有试用,我更换了驱动器,现在正常了.

楼主:
请教那位高手给个会话。

网友B:
驱动器本身的问题。返修。

请教!!!

网友:
ERR34:软件限位保护,将参数PR26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谢谢楼上, 实验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