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MODBUS和PROFIBUS,RS485和RS232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2008-07-09):
如题

MODBUS同PROFIBUS的区别和联系?

RS485同RS232的区别和联系?

P.S.俺刚接触这块领域,还望前辈们能不吝传道解惑!

网友A:
各是各的..........

网友B:
看了好多复制粘贴的东东,也没说清楚具体的区别在哪,对我帮助不大。

还望高人指点

最好通俗易懂点,我只是想了解下

网友C:
MODBUS与PROFIBUS都是协议,是不同厂家定的软协议而已;

485与232的区别,前者信号传输方式不一样,防干扰能力强,可以传的很远;

网友D:
物理模型还是一致的,只是协议的不同

象一般的P2P串行模式和USB,其实USB全称也就是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

以前汽车行业的CAN总线协议据说不开放的,现在也开放了

网友E:
看看这篇文章:

为自动化选择工业现场总线: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Details.aspx?c=1&m=4&l=&Type=paper&Id=8-A368-A74C6DFC37F9&CompanyID=

网友F:
以下摘自:http://baike.baidu.com/view/196467.htm   供参考:

由于RS-232-C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
(3)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 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 用在50米左右。
针对RS-232-C的不足,于是就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接口标准,RS-485就是其中之一,它具有以下特点: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最大的通信距离约为1219M,最大传输速率为10Mb/S,传输速率与传输距离成反比,在100Kb/S的传输速率下,才可以达到最大的通信距离,如果需传输更长的距离,需要加485中继器。RS-485总线一般最大支持32个节点,如果使用特制的485芯片,可以达到128个或者256个节点,最大的可以支持到400个节点。

因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 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3. 采用RS485接口时,传输电缆的长度如何考虑?
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率的函数,这个 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影响所限制。下图所示的最大电缆长度与信号速率的关系曲线是使用24AWG铜芯双绞电话电缆(线 径为0.51mm),线间旁路电容为52.5PF/M,终端负载电阻为100欧 时所得出。(曲线引自GB11014-89附录A)。由图中可知,当数据信 号速率降低到90Kbit/S以下时,假定最大允许的信号损失为6dBV时, 则电缆长度被限制在1200M。实际上,图中的曲线是很保守的,在实 用时是完全可以取得比它大的电缆长度。 当使用不同线径的电缆。则取得的最大电缆长度是不相同的。例 如:当数据信号速率为600Kbit/S时,采用24AWG电缆,由图可知最 大电缆长度是200m,若采用19AWG电缆(线径为0。91mm)则电缆长 度将可以大于200m; 若采用28AWG 电缆(线径为0。32mm)则电缆 长度只能小于200m。

RS-485总线,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 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总线收发器具有高灵敏度,能检测低至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 RS-485采用半双工工作方式,任何时候只能有一点处于发送状态,因此,发送电路须由使能信号加以控制。RS-485用于多点互连时非常方便,可以省掉许多信号线。应用RS-485 可以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其允许最多并联32台驱动器和32台接收器。

以往,PC与智能设备通讯多借助RS232、RS485、以太网等方式,主要取决于设备的接口规范。但RS232、RS485只能代表通讯的物理介质层和链路层,如果要实现数据的双向访问,就必须自己编写通讯应用程序,但这种程序多数都不能符合ISO/OSI的规范,只能实现较单一的功能,适用于单一设备类型,程序不具备通用性。在RS232或RS485设备联成的设备网中,如果设备数量超过2台,就必须使用RS485做通讯介质,RS485网的设备间要想互通信息只有通过“主(Master)”设备中转才能实现,这个主设备通常是PC,而这种设备网中只允许存在一个主设备,其余全部是从(Slave)设备。而现场总线技术是以ISO/OSI模型为基础的,具有完整的软件支持系统,能够解决总线控制、冲突检测、链路维护等问题

网友F:
http://bbs.hcbbs.com/thread-133473-1-1.html

这是2中不同的现场总线,都有不少的支持厂商。

Modbus
Modbus协议最初由Modicon公司开发出来,在1979年末该公司成为施耐德自动化(Schneider Automation)部门的一部分,现在Modbus已经是工业领域全球最流行的协议。此协议支持传统的RS-232、RS-422、RS-485和以太网设备。许多工业设备,包括PLC,DCS,智能仪表等都在使用Modbus协议作为他们之间的通讯标准。
不同的接口有不同的速率。

PROFIBUS

PROFIBUS协议及其网络组成
1、Profibus协议的三个主要部分:
Profibus DP(Distributed I/Os):在主站和从站之间采用轮循的通讯方式,主要应用于制造业自动化系统中单元级和现场级通信。
PROFIBUS PA(Process Automation):电源和通信数据通过总线并行传输,主要用于面向过程自动化系统中单元级和现场级通讯。
PROFIBUS FMS(Fieldbus Message Specification):定义主站和主站之间的通讯模型,主要用于自动化系统中系统级和车间级的过程数据交换。
2、Profibus网络由主站,从站,网络部件等构成:
主站也被称做主动节点。包括SIMATIC PLC,SIMATICWinAC控制器,支持主站功能的通讯处理器,IE/PB链路模块以及ET200S/ET200X的主站模块
典型的从站为传感器,执行器以及变频器。从站不会拥有总线访问的授权。
Profibus的传输速度为9.6/19.2/93.75/187.5/500/1500Kbit/s以及3/6/12Mbit/s。
最大节点数127(地址0-126)。

网友B:
感激不尽

虽然还是不怎么懂,自己慢慢琢磨吧

呵呵

网友G:
MODBUS,PROFIBUS

都支持RS485作为物理层,这应该算是联系

软件协议不一样,这应该是区别

形象点说,就好比人说话,都是用嘴说,(也是是物理层一致),可是一个说中文,一个说英语(协议不一致)

485和232区别与联系

联系.经常都是以D型口的样子出现

区别,最简单的,一个3根线,一个2根,一个经常用MAX232,一个用75176.

就和人和猴子一样,看起来差不多,实际上差很多~

网友H(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I(2009-06-18):
回复内容:形象,生动。
对:andyjamson 关于

MODBUS,PROFIBUS

都支持RS485作为物理层,这应该算是联系

软件协议不一样,这应该是区别

形象点说,就好比人说话,都是用嘴说,(也是是物理层一致),可是一个说中文,一个说英语(协议不一致)

485和232区别与联系

联系.经常都是以D型口的样子出现

区别,最简单的,一个3根线,一个2根,一个经常用MAX232,一个用75176.

就和人和猴子一样,看起来差不多,实际上差很多~

内容的回复:

网友J(2009-07-25):
学无止境啊。。。。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K(2009-11-09):
引用 网友G:

MODBUS,PROFIBUS

都支持RS485作为物理层,这应该算是联系

软件协议不一样,这应该是区别

哈哈,这个确实很形象,菜鸟知道这个也就够了

形象点说,就好比人说话,都是用嘴说,(也是是物理层一致),可是一个说中文,一个说英语(协议不一致)

485和232区别与联系

联系.经常都是以D型口的样子出现

区别,最简单的,一个3根线,一个2根,一个经常用MAX232,一个用75176.

就和人和猴子一样,看起来差不多,实际上差很多~

网友L(2011-04-28):
        MODBUSPROFIBUS都是产品与其他设备通讯的协议,底层设备会使用Modbus协议接口然后通过Modbus/profibus-dp协议转化器PM-160西门子PLC、或其他工控机DCS系统等使用Profibus-DP协议的设备进行通讯。
        而设备与设备连接的接口可以是RS485RS232或者RS422接口,属于物理层面的。通过RS485/RS232/RS422接口使用Modbus协议与带profibus-dp协议的工控机完成通讯。

网友M(2012-06-25):
学习了,非常感谢。

485与232的区别,前者信号传输方式不一样,防干扰能力强,可以传的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