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编程电缆能不能用打印机的电缆

楼主(2008-07-09):
cp1h编程电缆能不能用打印机的电缆

各位大哥帮帮忙呀!

楼主:
帮帮忙呀!各位大哥!

网友A:
能 绝对能...........

网友B:
可以的,只要是USB口的电缆。

网友C:
能,试过!USB口就行.

网友D(2009-11-19):
大佬,怎么我试了不行,安装聊cp1h-usb驱动程序也不行,请指教/

网友E:
能,我就是买了一根普通的USB 电缆,只要是USB 电缆一头是方形口的,就可以!

关键是正确安装OMROM PLC 的驱动, PLC 驱动 可以在OMRON 官方网站 免费下载!

网友F:
装了驱动就可以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G:
可以!·有试过

网友H:
台湾厂家 –直销(北京工控产品中心)
西门子CP5611 MPI通讯卡6GK1561-1AA00
总线连接器OBB41 OBB12 20针 40针连接器导轨 CP5611卡
三菱PLC编程电缆:USB-SC09.SC-09
西门子PLC电缆: S7200PLC电缆 :USB-PPI+ PC-PPI
S7300PLC电缆 USB-MPI+ PC-MPI+ S5系列:PC-TTY LOGO电缆
欧姆龙PLC电缆 :CQM1-COF02 CS1W-CN226 等
专业批发销售:: plc编程电缆、文本显示器、Profibus总线电缆、Profibus总线连接器、PLC锂电池、CP5611通讯卡、DIN导轨
沈强 15101668283 QQ: 810770805
工控产品中心:http://www.gkcpzx.com E-mail: 993988179@qq.com

网友I(2010-11-20):
可以呀,我现在用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