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铜环磨损快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我厂有一台新进口的拉丝机,它采用直流电退火的方式,铜线绕在三个黄铜轮上,在铜环上通上40V左右的直流电,边转动边退火,以每秒10多米的速度运转,直流电的连接是采用碳刷来传递,但现在出现K1和K3铜环表面磨损很快,三个月就磨出2毫米的痕,可以排除碳刷的问题,因为其它两个轮子没有磨损,检测温度三个铜环和碳刷都一致,后更换较软的碳刷,K3磨损变的轻微了,但K1依然严重,车修了铜环后还是一样,外部环境确认没有问题。请问哪位能够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注:直流电本身负极不接地,但铜线因和设备相连是接地的。

楼主:
没人帮忙吗?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帮忙吗?希望有高人能从理论上给一个解释。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电腐蚀造成的?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机械磨损光滑 电磨损粗糙 建议加黄油润滑 或更换滚动碳刷

网友B:
集电环的光洁度很重要,碳刷的材质要选择软些的。

楼主(2008-08-19):
很像电磨损,表面很粗糙。但不能确定,如果是电腐蚀,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发现一个现象,把K1的温度提高(将K1滑环冷却水关小),K1的磨损就减少,K3的磨损就变大。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