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7-09):
高手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台达变频器和PLC之间用RS485通讯时的程序。不知道怎样定义变频器,怎样将变频器需要的频率输入到变频器中。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A:
PLC做主,变频器做从,PLC上自己做协议。台达的我不会。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cn/Forum/ForumTopic.aspx?Id=B-BC1E-FE5000FB786C

更多范丽青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cn/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2616065200001

楼主:
谢谢山东地瓜,只是不明白 modrd  k2  h2101 d16 是什么意思? H2000   H2001 等等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C:
MODRD为台达modbus通讯读取指令

MODRD K2 H2102 D16

K2表示与plc 通讯的变频器的地址  H2102为变频器的设定频率地址 (只读) ,D16的值表示你一次读几个数据,如果d16=2,那一次就可以读H2102,H2103的数据

H2000为变频器的控制字,

H2001为变频器的设定频率

网友D:
一般,很简单,hdsajfhoisdfh

网友E:
我也在学习,是不是只要把对应参数的地址赋值就行了啊

网友F:
对  只要找准公用modbus地址就行

网友G(2008-10-12):
可是有好多变频器不支持modbus

网友G:
不支持modbus,PLC可以通讯吗?

网友H:
可以用RS协议来通信,变频器都有说明书的

网友I:
台达好像和三菱一模一样啊

网友G:
应该都可以用RS协议来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