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双屏显示

楼主(2008-07-09):
我现在有1台机器,两个显示器.如何把CITECT运行之后的画面显示在两个显示器上面.简单的说就是CITECT如何能够双屏显示其运行之后的画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刚在一个项目中作了一个,比较简单,citect由相关的文档,按照做,十分钟就能搞定

网友B:
CITECT的KB中有文档介绍,改几个CITECT.INI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C:
请楼上两位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阿?

网友D:
主要是设置显卡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