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ac800f控制器,如何下载EEPROM,步骤,谢谢!!

楼主(2008-07-09):
ABB的ac800f控制器,如何下载EEPROM,步骤,谢谢!!

网友A:
是EPROM还是EEPROM!!如果是EPROM在配置里面CBF选项-----引导EPROM加载-------输入要加载的CPU地址------按照提示进行下去,在加载过程中切忌掉电,如果在加载过程中CPU掉电 那就玩完了!!!!!

楼主:
谢了, 是EPROM.!!还要请教下,EPROM的下装,是freelance软件安装时就装好的,还是要另行安装,在哪里??,freelance是6.2版的

网友B:
安装软件的时候,已经安装进去了!你只要连接好控制起,在Confige里面输入控制器IP地址就可以加载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网友C:
在config里输入控制器IP进行加载,加载时一定要保证不掉电,如果掉电了那就要返厂了!

网友D(2008-09-02):
引用 网友C:
在config里输入控制器IP进行加载,加载时一定要保证不掉电,如果掉电了那就要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