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回原点讨论

楼主(2008-07-09):
一般为了回零的精确性,都采用两个开关:近原点开关和原点开关。

而白山步进驱动器上提供一个原点输出信号,即每当电机线圈通电于(B,-A通电)时原点置为有效,两相电机,每圈有五十个原点输出信号,那么我设想外部只装一个“近原点开关”,然后用驱动器输出的原点信号做为“原点开关”(相当于伺服的Z相脉冲了),不知道有同行做过没? 精度如何?

网友A:
一个开关足够了,只要你的程序可靠性高

楼主:
这和可靠性有啥关系? 呵呵.

网友B: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驱动器的原点信号这么多,外部的开关重复性与安装要求都会比较高吧。

楼主:
这个不会啊! 两相步进一圈才50个原点信号,假设工作台的直径100mm,那么周期是314mm,那么只要外部开关的感应装置大于314/50=6.28mm就够了。

这相当于是把步进的原点信号做为伺服电机的Z相一样的用。 但是这就看步进电机的角位移重复精度了。

网友C(2009-06-16):
是不时所有的步进驱动都有原点输出信号????

网友B:
是不时所有的步进驱动都有原点输出信号????

不是,而且是没有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