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y坐标测量平台运动控制系统方案

楼主(2008-07-09):
现需要针对我们自己的设备开发一个专用的XY坐标测量平台,想就运动控制系统向各位高手们请教和一同探讨。

本系统需要测量1000mm*1000mm的正方形水平区域内每隔5mm精确位置上均匀分布的点阵处的物理量,所以设计了一个机械测量平台,X方向和Y方向都由电机来驱动滚珠丝杠,然后带动探头到达准确的位置并进行测量。

目前初步计算如下:选择减速器1:12      x轴驱动在上层,工作台大约20kg,y轴驱动在下层,工作台大约75kg

按减速比折算到电机轴上,x轴电机的惯量为0.154kg^2cm   y轴电机的惯量0.156kg^2cm,

按减速比折算到电机轴上,并留1倍的裕量,得到x轴电机的输出力矩为1.37Nm,y轴电机的输出力矩为2.36Nm。

本系统要求1.位置一定要定位准确 2.尽量考虑节省时间(需要测量40402个点) 测量顺序是探头沿X轴方向逐点测量完毕,快速返回x轴方向运动的起点,再沿y轴方向前进5mm,然后再沿x方向测量,依次类推。

国外有同类研究设备,采用parker的步进电机来驱动,采用18000线的编码器来精确定位,找点耗时比较多,短的需要2-3秒找到一个点,长的需要10余秒,整个时间比较惊人,测4000多个点,大概需要10余个小时。还有就是采用光栅尺做精确定位,时间消耗也比较大。

目前,我们初步要求位置误差要小于0.1mm,尽量更好。测量时间大概控制在10个小时左右。我们目前也准备采用步进电机+光栅尺来做。想请教一下:

1. 找点的时候,肯定是根据光栅尺反馈算出步进电机需要走的步数,然后给脉冲。所以关心步进电机在高细分数下每步转动角度是否精确?如果不精确,那肯定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找到确定的位置点?每转步数选择为多少比较合适?

2. x轴回程时不需要测量,所以要求以能带动的最高速度返回 (x轴要求力矩和惯量都比较小),来节省时间,我看论坛讨论国产大概最高只能600rpm,进口产品是不是矩频曲线更好,速度提高转矩下降不那么厉害?能否做到1200rpm,甚至2000rpm?工程能采用能到多少?

3. 三相混合式是否适合本系统?此外希望有经验的大虾推荐一下除了百格拉之外能性价比较好的国产步进电机?

4. 上位机准备用Labview做,所以还请推荐一款运动控制卡,目前比较倾向NI的产品。

大虾给个意见,此外抛砖引玉,也和论坛里的朋友们借这个项目共同学习探讨!我经验很匮乏,来这里向大家学习!

网友A:
伺服   plc    界面

网友A:
滚珠的螺距?

楼主:
滚珠丝杠的螺距5mm

网友A:
750w 3000转伺服 扭矩:2.39N. M

网友A:
转子惯量2.44KG.CM2

网友A:
这是我手头的伺服说明上的参数,如果草用这种电机,最高速到4000,速度效率是不是高了,但是 你的机械各方面怎么样,

控制方面加减速的处理时可以把电机在大一点,以便提高加减速性能

网友A:
3000之内恒扭矩,高于时扭矩下降

网友A:
伺服电机编码2500/R,四分频,10000/R,减速机12,螺距5MM,可以计算,理论精度到5/120000MM

楼主:
选用伺服主要在于价格上远高于步进。其次,伺服本身带编码器,能否保证探头的运动位置就是电机停止时的位置?

网友A:
按我的估计,采用伺服的成本和步进相差不大,你的减速机考虑可能是差点,但可以选用低速的伺服,就能响应减速机了。

系统不需要查补运算,整个系统考虑,选编也要降低,否则位置计数器可能高于200khz,在程序中药修正机械误差

网友A:
1,系统精度不高,低速伺服定位绝对满足要求。

2,要提高速度,伺服的相应高于步进,

3,现在的伺服和驱动价格虽然高于步进,但选编是检测元件,安装精度高,可以抵消光栅的费用。

4,可靠性显而易见。

5,控制过程是全自动的,操作前作参数输入,所以采用界面可以,若要报表处理,当然用计算机,组态好一些。

6,接线安装方便

楼主:
伺服的编码器能确定电机转动的角度,但系统要求探头的最终位置能准确定位,采用伺服,不要光栅的话,就把精度要求压在机械加工以及丝杠的精度上了。

楼主:
说实话,我在伺服和步进中也比较矛盾。但是,国际上一些大型实验室在这个装置上都是采用的步进电机,鲜有采用伺服电机的,因为我们比较缺乏经验,从系统风险考虑,似乎还是先模仿可以降低风险。

网友A:
丝杠的精度高于0.01mm

网友A:
10年以前我不会用伺服,今天我尽量不用步进

网友B:
10多年以前我不会用伺服,今天我不会用步进了

楼主:
我没啥经验,初步查了下价格,百格拉三相5000块左右,国产北京一家1000块,深圳一家500块,实在不知步进价格为什么差别这么大?不知道性能差距大不大?国产是否够用了?此外,看松下伺服的价格4000左右,网上又评论松下属于性能一般的伺服,安川和欧美系比较好,这样比较起来,步进的价格优势十分明显,又因为国外大实验室也是采用步进的方案(对不起,有点崇外啊...),所以就比较倾向采用国产步进驱动,然后靠光栅尺来精确定位,这样也可以降低机械方面的精度要求,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A:
你了解的价格是否正确,500块的步进包含那些东西,5000块的又是哪些,要想比较一定要公平比较,就是性能价格比得比较。

有关伺服我也仅仅是一个使用者,不能肯定哪一家好或不好,但技术是在不停的进步,在变频技术通用以前,大概直流调速很通用,而今天,许多直调已经改为变频调速。变频器以前中国人只认日本,现在国产不少了。如果说谁家的好,我的看法是你用的就是好的。

价格优势:早期的数控步进首选,今天的数控有几台步进。一个实验室不可能对技术的变化反应迟钝。国内伺服生产厂家也不少,如果你希望国产化,中国的伺服厂家会全力支持你,你可以把想法和他们谈谈,估计你的收获远大于你我之间的交流。

可以说 国外大实验室也是采用步进的方案的原因是:他们不必像你这样考虑设计制作,他们只考虑使用,自然有人准备:资金,采购。所谓成本一定有专业人士和算过,也有可能是他们已经制作了无数台这样的设备,正准备高价卖给某些官僚资本家。

光栅尺的利用:现在配套光栅尺的数控可能还有很多,我修过几套卷板设备,最后把光栅尺换为选编,原因是设备震动,灰尘。简单的结构可能是可靠的结构,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参考一下数控冲床的送料结构设计,

网友A:
我们初步要求位置误差要小于0.1mm    光栅尺分辨率 微米。

滚珠丝杠的精度 1米长度; 10微米   至几十微米

楼主:
我说的价格都是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价格,步进电机保持转矩在2Nm左右的。特别是北京那一家国产的产品说明和百格拉一模一样,除了没提温度能达到180度,其他的性能都标注的一样。比如:a. 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原理,具有交流伺服电机运行特性b. 几乎无共振区、无爬行、无噪音c. 三相325V高压驱动,大大提高了高速扭矩;d. 满负荷、10000步/转时能平稳运行和精确定位;e. 电机的扭矩与电机每步转速无关;f. 最高转速3600转/分,空载启动速度4.7-8.0转/秒;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商业,纯属科研,根据我们的测量要求自己做自己用,国外实验室也是一样,一家一台,要是真是有成型产品,我们就买了,毕竟我们的重点不在研发测量设备上,这些外围产品,基本都考虑有商品化的就买,没有的才考虑自己做。

山东大哥的建议非常感谢,我上个星期也花了时间调研伺服电机,可能调研的不是很充分,此外论坛上还是全面一些。和经销商谈过,有一些也没有什么工程经验,单纯就是卖东西的;再牵扯到商业利益,可能观点也会片面。所以想到这里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最近我会进一步就伺服还是步进再向经销商请教。

网友A:
特别是北京那一家国产的产品说明和百格拉一模一样,除了没提温度能达到180度,其他的性能都标注的一样。比如:a. 采用交流伺服控制原理,具有交流伺服电机运行特性b. 几乎无共振区、无爬行、无噪音c. 三相325V高压驱动,大大提高了高速扭矩;d. 满负荷、10000步/转时能平稳运行和精确定位;e. 电机的扭矩与电机每步转速无关;f. 最高转速3600转/分,空载启动速度4.7-8.0转/秒; 60转/s (10000步/转)
600000步/s 600khz?

步进电机3600转/分 我看比伺服驱动好得多

根据老师的教授,花点时间研究广告和具体到某一件产品的说明书之间的差距, 缺点都是相对的

网友C:
看了一下要求,感觉还是用步进电机比较合适,我们已前做过类似的项目,并且我们可以提供Ni的控制器给您(包括Ni的机械视觉),如方便可以010 89502338联系一下杨先生,我会提供一个比较详细的方案给你

网友D:
特别是北京那一家国产的产品说明和百格拉一模一样,???/

请问是哪家啊?国内能做得如此好的,怎么没听说过?告诉下,让大家验证是否真实,别买了达不到指标成废品。

我认为,控制系统方面采用控制卡的选择面比较广,没有复杂的轨迹要求,所以根据速度选择个脉冲输出频率合适的就可以;

设备的速度呢,与控制卡的脉冲输出频率,丝杠的导程以及电机的转速都有关系,就看你的合理配合了。

至于步进和伺服的差别,关键看你定位后进行测量过程中的要求,伺服由于趋于静止一点会进行微调;而步进一旦停止,就不存在抖动和微调。用步进,就的要求性能好,一次定位后准确;用伺服的好处就是速度快、响应快,在允许微调的情况下,绝对不赖。

本人也是销售机电产品的,呵呵,不过还是要客观的给客户意见;就算此次没有合适产品满足,也得对设计的设备负责,对客户负责;

楼主:
to 山东大哥和踏莎行:

百格拉标的最高转速也是3600rpm;我想这个转速肯定是空载转速了无疑。我现在想知道,计算的运行过程中负载有1Nm,选择电机的保持转矩为3Nm,最高速度能做到多少啊?百格拉能做到多少?国产能做到多少?

网友E:
百格拉空载最高能12000转。即使用国产驱动也能到11000转。扭矩输出可严格对照它的距频曲线来看。基本上在600转左右有明显下滑。

0.1mm的重复定位精度,不是很高。要是选一般的步进,加光栅只是补偿步进的丢步问题,不值当。

我觉得楼主,选一套精度合适的丝杆滑轨更重要。未必需要光栅尺。

网友F:
虽然百格拉步进空载能达到这么高,但是启动的速度还是比伺服慢很多。

要想提高速度直接伺服+丝杆+运动控制器(脉冲方式就行)

0.1mm的精度,按理是不用选择光栅尺。但是楼主的应用要起停200次走出1000mm,选步进的话没有累计误差,伺服有。所以光栅尺还是待考虑。

楼主:
百格拉步进从启动到600rpm要多长时间啊?国产的呢?

网友G:
"但是楼主的应用要起停200次走出1000mm,选步进的话没有累计误差,伺服有。"

伺服如果有累计误差,那一定是使用错误。

“步进电机3600转/分 我看比伺服驱动好得多 ”

建议了解具体测试条件,在这个转速下,还有没有扭矩输出。

“我说的价格都是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价格,步进电机保持转矩在2Nm左右的。”

如果计算出需要1.7Nm的扭矩,那么保持扭矩2Nm的步进电机肯定是不够用的。步进转起来的扭矩比保持扭矩要小得多。

“找点的时候,肯定是根据光栅尺反馈算出步进电机需要走的步数,然后给脉冲。所以关心步进电机在高细分数下每步转动角度是否精确”

按照这个精度要求,不用考虑转角是否精确了,即使不精确,也不会差到影响您使用的程度。要求精度是0.1mm,做完以后最好做补偿表的。

楼主:
刘老师,终于来了。

请问计算扭矩1.4Nm和2.4Nm,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选择多大比较合适?还希望转速尽可能高。国产品牌的步进电机能达到要求么?

楼主:
刘老师,根据您的经验,这个系统是采用步进还是伺服呢?

网友H:
测量精度是多少?+-几个微米还是几十个微米?如果是几个微米,1米长的工作台自重变形不容忽视.

定位速度(移动速度)要求多高?

测量速度要求多高?

测头是什么性质的?非接触测量(图像传感器,激光扫描....)还是接触测量(开关式测头,扫描测头....)?

数据采集时机器处于运动状态还是停止状态(伺服动平衡时暂时认为是停止状态)?

这些问题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处理不好可能导致你的测量机器失败,除关心运动控制技术本身外,你更需要关心的是这台机器的工艺特点.

楼主:
李老师,您好!

1. 测量精度国外是10个微米,我们希望最好能接近,最差精度要求是100个微米以内,当然越小越好。机械台是我们自己设计,考虑了支撑的结构,材料和校准水平的办法,当然机械方面的难点还是挺多的。

2. 定位速度(移动速度)希望测量完回程的时候越快越好,按电机600rpm,减速比1:10,丝杠丝距5mm,不找点1000mm单次回程的时间就要3分多钟,总共有200个回程,时间太长了;找点的时候,基本考虑分两个阶段:(1)电机高速粗找(2)根据光栅尺反馈精确找,(1)用高速(2)用低速,总体希望时间尽可能短。

3. 探头是非接触式的,测量时,在要求的精确位置,测量时间100ms

4. 数据采集时测量台应该处于静止位置

5.感谢李老师提醒,确实本系统机械加工、装配和校准也是难点。希望李老师多提些参考意见。

网友H:
楼上对本人的称呼实不敢当!

网友H:
我只是从头看到尾大量的篇幅在讨论运控部件选型而没有其它要求的描述,觉得比较奇怪,一般说来,设备的部件选型与机器的特点,设备技术指标要求密切相关.

这样大行程的工作台,光栅尺肯定是少不了的,但看你的描述,你是打算测头不动,X-Y工作台动?如此便是串联结构,X叠在Y工作台上,Y工作台叠在底座上,,且行程是1米...想像一下,...是一台长宽约2米的机器,仍然使用串联方式工作台........

是选用伺服还是步进,要看你对成本和测量效率的折衷了,如果对效率要求不高,

本人对三坐标测量和影像测量略知一二,但你的设备显然不是这二者之一,因此无法给出更具体的建议,你将更具体的要求提出来吧,比如1分钟测量多少个点?一个产品的完整测量时间是多长?1天有多少产品要测量?还需要请各位大虾提出意见供你参考.

网友H:
如果条件许可,建议你将铺盖搬进同类比较先进一点设备屋内,共栖几宿,或许很多疑点便豁然开朗.

网友H:
哈哈!楼主见笑了!

我的意思是国内首次做某种设备,不必说吃透这种设备,也必需达到非常了解的程度,最好能找出其需要改善和完备的地方,方才动手.希望刘斑竹不要误认为是灌水贴!

楼主:
探头固定在x轴滚珠丝杠的台子上,x轴工作台安装在y轴的滚珠丝杠上,测量的时候探头是运动的。科研专用测量,就测一个设备,没有什么产品的。主要还是追求精度,在此基础上要求时间尽量短,因为时间长了,精度也无法保证,希望这种逐点的测量方法,单次测量完最好在10个小时以内吧。估计全国也只有几台类似,还不清楚在哪里。如果国内有类似成熟成品,一定考虑直接购买了。或者请教一下什么设备比较类似,我专门去学习就好。

楼主:
现在是在学习阶段,希望多多讨论指点。

网友H:
指点就谈不上了.不太清楚你具体要测量什么.也不知道你的测头是什么样的测头,测量仪器太宽泛了,无法具体讨论.如果不是测量特种设备,中国的测量业的量仪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楼主:
测量磁场,采用霍尔探头来测量,霍尔探头的重量很小,尺寸也很小。

网友H:
建议你买一台三坐标测量机来改装,把RENISHAW的扫描测头取下来,换上霍尔传感器,不过这需要测量软件做一定的修改,不知道那些厂家是否愿意配合.

楼主:
能就三坐标测量机介绍一下其运动控制系统么?

网友A:
我想搂主要说明白,测量完毕后你要的是什么结果,是要知道各点在不在目标位置,还是要知道离目标位置差多少。

网友A:
霍尔传感器的监测精度如何,实在不行搞一个1米见方的霍尔矩阵,扫描到那个算那个,设定计算好霍尔位置,也能检测处位置数据,

网友I:
我想问的是XY坐标测量平台为啥要那么重?---x轴驱动在上层,工作台大约20kg,y轴驱动在下层,工作台大约75kg

整个测量平台要100Kg了吧?你把这些数据写上去给我一个错觉就是难道在移动时工作台一起动?我想应该不是;

另外4000多个点测量咋要10多个小时?可以做一个测试程序,把所有点的数据与测量值作对比,在测量结束后显示,

不用当前显示或者报警,这样节约时间;

如果用激光扫描来检测的话,4000多个点最多30分钟也可以扫完了,只是价格会贵, 而且测量程序要写,恐怕难度较大,

国产激光扫描好象没见过.

网友G:
国外有同类研究设备,……,短的需要2-3秒找到一个点,长的需要10余秒,……,测4000多个点,大概需要10余个小时。”
“2.尽量考虑节省时间(需要测量40402个点) ……。测量时间大概控制在10个小时左右。”

楼主的要求,比国外同类设备高了一个数量级啊!

“请问计算扭矩1.4Nm和2.4Nm,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选择多大比较合适?还希望转速尽可能高。国产品牌的步进电机能达到要求么?”

如果是两相步进,所谓“保持扭矩”与输出的转动扭矩,相差1倍到10倍。具体数字咨询厂家吧。“转速尽可能高”这样的要求,不知怎么算达到,不过,我觉得如果要求电机转到1000转以上,驱动器应该是用AC220V直接供电的。

“根据您的经验,这个系统是采用步进还是伺服呢?”

个人建议,不要把XY放在一起,比如把一个轴放在龙门横梁上。

楼主:
非常感谢每个工程师对我提问的指导和回答!通过大家的讨论我思路清晰了很多,非常感谢大家!

楼主:
抱歉没有说清楚,我再解释一下:

to:山东大哥“我想搂主要说明白,测量完毕后你要的是什么结果,是要知道各点在不在目标位置,还是要知道离目标位置差多少。”

这个系统的目标是测量指定位置的磁场值,霍尔探头就是测磁场值的传感器。运动控制装置和光栅尺,就是保证将安装霍尔探头的支架运动到指定的精确位置。

to:山东大哥“霍尔传感器的监测精度如何,实在不行搞一个1米见方的霍尔矩阵,扫描到那个算那个,设定计算好霍尔位置,也能检测处位置数据 ”

高精度霍尔探头的价格比较昂贵,我们已经买的是价格是8000美金,所以没有办法用多霍尔探头来做矩阵。

to 沧海兄“我想问的是XY坐标测量平台为啥要那么重”

这是机械设计,可能有它的考虑。不过确实如您所说的安装探头支架的工作台是运动的,探头固定在上面,到不同的位置测量磁场值。

to 刘老师,非常感谢解答“楼主的要求,比国外同类设备高了一个数量级啊!”

这里是我没有表述清楚,对不起。1.国际上同样的设备两种测量模式(1)逐个找点,确定了精确位置之后,停下来,由霍尔探头读取磁场值,然后找下一个点,找点非常耗时(2)飞行模式,不停下来,探头沿x轴方向以匀速运动过去,运动过程中到了要测量的位置由光栅尺给信号,读取此时霍尔探头的瞬时值,这可以大大节省时间。按模式(1)大概就是4000个点10多个小时。模式(2)大概1个小时之内就可以。 我们现在想考虑就是硬件设备选型既可以模式1也可以模式2,因为模式2在数据处理上有难度,担心做不出来,或者数据不可靠,所以到时候做的看。那么技术要求就是能做出模式2,就测量4万个点,时间控制在2-3个小时;采用模式1一定要保证做出来,测量6000个点,时间控制在10多个小时。

to 刘老师:“个人建议,不要把XY放在一起,比如把一个轴放在龙门横梁上。”

磁场是限制在1个高度20厘米的水平狭缝区域内,所以测量台安放在磁场装置的旁边,探头安装在一个支架上,从侧面伸到磁场里进行测量。我没有重点考虑伺服的原因就是1成本:松下伺服4000左右,国产步进1000以内。据论坛上反应松下伺服还属于比较一般的,不清楚性能怎么样,能否满足我们的要求 2.微动:伺服静止是动态静止,而我们测量要求到测量点之后定位要十分精确,如果此时还在微动的话,我担心对测量有影响 3. 我们肯定要装光栅尺来反馈探头的精确位置,主要是考虑减小机械加工、装配的难度和成本。那么运动驱动采用步进这个开环似乎也可以,因为精度可以靠光栅来保证。

担心的难点:1.步进电机高速转速:不找点的时候,步进电机可以高速运动,步进转速无法提高,机械设计又不愿意把减速比降下来,那整个测量时间太长。2. 找点的时间消耗,用光栅尺反馈的位置信号来驱动步进电机找到精确的点,我想象(因为没经验),高细分下,步进电机单步的转角肯定不准,那么按计算出来的脉冲,步进电机肯定走不到要求的位置,所以就会反复找,左一点,右一点,直到最后能收敛到准确位置。这个时间我很担心,目前有个经验数据大概是10s左右,我心里很没谱。

非常感谢每个工程师对我提问的指导和回答!通过大家的讨论我思路清晰了很多,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C:
建议:能不能加个机械视觉用来找点,并控制电机到该位置进行检测,这样或许可以节省时间

楼主:
to 阿伯丁:谢谢。请解释下机械视觉。这个系统所谓找点就是使探头运动到指定位置,目前考虑用光栅尺来保证。并不是说有那么一个看得见的特殊的点存在。